[导评] DIY方案U盘128GB来自雷骑科技SM3268AB+SS16nmMLC评测数据

楼主(2022-04-17):
贴文说明
①帖子仅公布数据。
②帖子内容分为芯片板特写、评测主机配置、各类性能数据。
③该产品为来自雷骑科技。
④闪存为UFS封装。
⑤希望评测数据能对各位有帮助,评测数据仅供参考。

芯片板正面

芯片板背面

评测主机配置

楼主:
实际容量

方案检测

固件信息

峰值读写

多项读写

压缩基准

数据跑圈

实时读写

楼主:
大文件传输

传输环境
测试系统:Win10专业版64位21H2
测试接口:USB3.0
测试文件:Win10消费者版32位21H2原版镜像【mar2022】,约3.95GB
传输硬盘:三星PM9A1 M.2-NVME 2TB
文件系统:exFAT,128KB

写入

读取

网友A:
还不错,价格再便宜点就好了

网友B:
速度只有64G的一半?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速度只有64G的一半?为什么

单通道8CE 16碟带 速度有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不错,价格再便宜点就好了

福利款定价、你还要便宜、什么原因 你自己找...

网友(2022-07-05):
不行。现在u盘读写极限就是3280和903了
903和3280 读在250-280
写入903 能过200。到于能不能过250
就不好说了

网友:
糟蹋了这么好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