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福腾宝电热水壶(WMF STELIO)

楼主(2022-04-17):
这个热水壶用了好多年了,

2020年春节前修过一次,现在要将壶转到一定角度才能加热,估计底部接触不好了,修一下。
壶的底部有一颗奇葩的螺丝。

底盘托的下面也有一颗。

先拆开托盘看看。

内部接线

两年前接线的时候,看来当时的接线还是比较成功的。

没有发现什么大问题。拆开壶的底部。

热缩套管已经碳化了。标着2400w的功率。

这里的触点明显已经烧坏了。

找出备件

拿出一个新的

对比一下可用。

这个水壶的壶盖按下去可以弹开。现在已经不弹了,原因是弹簧已经断了。

找了半天没有合适的弹簧,只好把原来的弹簧加工了一下。

准备把旧的总成上的配件移引新的上面去。

装好配件。

加一些导热硅脂

加上热缩套管。

安装完毕。

检查通电正常。

装好底部

按一下开关,顶盖可以弹开的。但是不能开的很大了。

室温是14度。

开始烧水。

连烧3壶水,托盘部的温度是49度。
中心触点部的温度是72度。

上次修好是烧了四壶水,中心的温度是77度。

维修完毕。
坏的把它拆开,看看到底问题在哪里。

触点已经完全烧坏。

中心的连接处有变色,而且中心杆也开始晃动了。

两个触点的情况,固定部的触点烧的已经薄了一些了。

另外一个人的触点也是烧的差不多了,不用拆开看了。

谢谢观赏!!

网友:
这个牌子的温控器还耐用,换成普通早坏了

网友:
这壶做工真不赖~只要发热圈不坏,修修补补可以用到天荒地老
不过2400W实在是太大了,线路负荷有点重。
现在最常用的都是1500W的,还安全点

网友:
接触电阻引起过热。

网友:
我的电水壶2200w的,也是各种修了好多回了,打算用到地老天荒

网友:
拉弧烧蚀触点,大功率小家电的通病。现在有电触点导电膏,据说能减轻对触点的烧蚀,不知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
楼主这个底座配件是不是两年前时候买的  哈哈哈哈哈

网友:
电热水壶一般都是温控器坏了

网友:
这种水壶我也有同款超级耐用了。

网友:
做工不错,值得维修

网友:
前段时间也换过一个苏伯尔的温控。网上买的,10元,换后就能用了。原来的故障是加热一会就自动跳了。用了好几年了,还算是不错的品牌了。

网友:
只是温控器触点坏了,我修的那个是发热盘坏了。废了

网友:
温控器容易坏

网友:
内部还行,不然用不了这么久

网友:
不错,换好又能再战几年

楼主新换的一套底座总成多少银子?

网友:
竟然还有备用件

网友:
这种开水壶常用,进来参考

网友:
这个全新价格也不贵,有必要修吗

网友:
厉害,厉害,换成我的话,我只会拆,不会修~

网友:
很经典的烧水壶,之前有,现在我的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