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华擎a300准系统无法开机

楼主(2022-04-17):
2019年购入的华擎a300准系统,现在出现通电后风扇能转,显示器无信号,已经用排除法换过内存,显示器,hdmi线,cmos电池,  初始时需要重启多次才能进入系统,现在多次重启均不能打开,请教大神如何维修,是否要换主板,

网友:
供电电容,IO,桥,都有可能,有工具的话先把电源接口附近的大电容换了试试吧

网友:
先换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