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奇怪问题,电脑关机,打印机关机,当再开机时打印机会打印上次的内容

楼主(2022-04-17):
奇怪问题,电脑关机,打印机关机,当再开机时打印机会打印上次的内容,并且打印机的打印内容是空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最后只能让打印机打完,好在只有4张。

补充内容 (2022-5-1 16:05):
点了打印,但右下角没见打印任务,所以就把电脑和打印机关掉重启想着会不打印了。

网友:
打印上次内容   打印内容是空的   怎么感觉怪怪的

网友:
我的简单方法是:
卸载打印程序,再安装。

网友A:
打印机中邪了,需要找驱魔人。

网友:
单独重启打印机试试。单独重启电脑试试。换台电脑插打印机试试。

网友:
试试重装打印机驱动

网友:
想办法确认是打印机问题还是电脑问题
先把打印机装其他电脑上看看,如果正常那就是电脑问题

如果是电脑问题,先试试重装驱动能不能解决问题,不行最好直接重装系统最省事。

网友:
系统后台有打印任务!没有打印完成的任务,都会放在后台打印队列中。关机也不会清理这些任务!
解决方法:
在任务栏右下角右键点打印机图标,清理打印任务,就好了。

网友:
打印机——>取消所有文档

网友:
关机的时候没打完

网友:
上次的内容,
空的,
4张。
俺有点懵

网友:
打印机的打印任务会记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机中邪了,需要找驱魔人。

倡导文明用语,共创良好交流环境。

网友:
打印机打印出文件后再关打印机和电脑,没问题就是之前在打印过程中关的电脑,不用管,还有问题就再次打印拿到打印文件后就先重启打印机试试,再重启电脑试试,如果电脑问题就排查是所有软件还是单个软件,一步步排查缩小范围

网友:
现在的复印机,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先确定电脑关机前打印任务完成没有。

网友(2022-06-22):
电脑关机但USB口还有电

网友:
是不是上次打印的任务没有完成?打印机已经存储了这个信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