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师傅们一个问题,48/20充电器改48/12,技术复杂吗

楼主(2022-04-17):
技术复杂吗,只有简单的工具,谢谢大家。

网友:
应该直接就能用吧,还用改吗?

网友A:
48/20充电器改48/12
没有单位,没有说明,太深奥了。
容我掐指一算:&%$#   嗯——原来如此。
48是指V电压,20是指AH安时。想用48V/20安时充电器,给48V/12安时电瓶充电,问怎么改?
看充电器用料不错,给48V/12安时电瓶充电,除了充电电流大一点,充电时间短些,没有不妥之处。

网友:
还需要改吗?

网友:
想改小输出电流调整输出采样电阻

网友:
这种充电一般是测量电压的,用到电量计的太少了

网友B:
如果看电路有可调电阻,一般问题不大,但,要懂电子电路啊

网友C:
这是哪个牌子的充电器,做工真是好

网友D:
水泥电阻断开一个试试

网友:
你这个是恒宝充电器,它的电路是专门设汁的,要改的话需吃透电路原理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水泥电阻断开一个试试

这两水泥电阻是负脉冲的放电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哪个牌子的充电器,做工真是好

恒宝充电器,很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看电路有可调电阻,一般问题不大,但,要懂电子电路啊

可调电阻在这里是微调充电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两水泥电阻是负脉冲的放电电阻!!

那就直接用了,没多大问题

网友:
电压相同不用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20充电器改48/12
没有单位,没有说明,太深奥了。
容我掐指一算:&%$#   嗯——原来如此。

谢谢提醒,孩子车的充电器丢了,这是闲置的充电器,主要怕大电流对12a电瓶有有损害,上午试了一小时,可以充电。

网友F:
可以充,但是会损伤电池,因为三段式充电器,20A和12A的充电转折电流不一样。应急可以,不要经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充,但是会损伤电池,因为三段式充电器,20A和12A的充电转折电流不一样。应急可以,不要经常用。 ...

是的,综合考虑又买了一个12a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48/20充电器改48/12
没有单位,没有说明,太深奥了。
容我掐指一算:&%$#   嗯——原来如此。

电瓶寿命会大大缩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孩子车的充电器丢了,这是闲置的充电器,主要怕大电流对12a电瓶有有损害,上午试了一小时,可 ...

可以充,但充电电流大了电解液蒸发加剧,电瓶寿命会大大缩短。48V12AH的充电器比较便宜,跟电瓶相比,值得买一个新的。你要想改,得懂得电路原理,否则不行。例如,MOS管的电流取样电阻得增大(它的作用是保护MOS管的,其大小会影响输出电流,但它不是调整输出电流的电阻)。另外,本论坛QRUT大侠好像曾经发表过一个相关的帖子,你可以去看看。另外,你这个充电器做工、用料挺好的,例如,300V滤波电容用的是耐压450V而不是400V。不要将它糟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