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老大现在还有什么好用的U盘扩容检测工具么?

楼主(2022-04-17):
请问老大现在还有什么好用的U盘扩容检测工具么?

网友:
URwtest是最简单的完整性扩容测试工具

网友A:
跑个圈就行。别的都不是很靠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跑个圈就行。别的都不是很靠谱

跑个圈就行

啥意思,请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个圈就行

啥意思,请赐教,谢谢。

urwtest,这个软件,百度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