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请教机械高手和制冷专业高手,雪种罐的内孔是什么牙型

楼主(2022-04-17):
之前分享了一个雪种罐(冷媒钢瓶)的拆卸作业帖子。以为它的内孔是2分螺纹口,结果从街边的五金店买回来一个2分螺丝,居然拧不进去,估计是比较另类的螺纹形式,上某宝问了很多店家也答不上来,在此请教各位大神,像这种螺纹孔是什么牙型?

我测量了一下大概的数据:内孔约为10.8mm,原配的阀门开关外丝直径约为11.7mm,外丝螺距约为1.3mm(1.27-1.35之间),能推导出来是什么牙型吗?(例如英制PT1/4、G1/4、美制NPT等等牙型)。

我想,设计雪种钢瓶的机械工程师肯定知道,或制冷专业的师傅可能知道,或者有过雪种罐改装经验的大神也知道。请大家给个说法吧

内孔直径约为10.8

外丝直径约为11.7

网友A:
如果测没错,貌似公制头m12x1.25呀

网友:
管螺纹,2分口吧。

网友:
英制的螺纹吧

网友:
买个人牙规不贵

网友B:
这种非标的密封螺牙估计你买不到,你可以找机加工的人帮你做。直径,牙距,锥度,你要测好给人家才行。我觉得你还是拆旧的换一个上去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测没错,貌似公制头m12x1.25呀

你提供的图片,中间那一组,很相似,我先记录下来了,谢谢提供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非标的密封螺牙估计你买不到,你可以找机加工的人帮你做。直径,牙距,锥度,你要测好给人家才行。我觉 ...

确实很难找,某宝上的卖家大部分是客服人员,她们又不懂技术,很难沟通。如果要去定做,成本就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很难找,某宝上的卖家大部分是客服人员,她们又不懂技术,很难沟通。如果要去定做,成本就高了 ...

这种不是高精尖技术,只是一个标准,不会变来变去,英制,美式,老毛子和国标(公制)

网友:
这个牙应该不是常见的,因为是一次性的,就是不让容易配阀

网友:
有平面密封圈的不是英制的就是公制的,根据外径应该偏向公制!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买个大一号的丝锥,盘它!

网友D:
应该是m12 1.25的你可以买个2分的丝锥通一下就能接2分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买个大一号的丝锥,盘它!

你的方法也是一种解决方式,最后找不到的话,可以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m12 1.25的你可以买个2分的丝锥通一下就能接2分头了。

M12 1.25的接头已经在购买的路上了,过几天就可以试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测没错,貌似公制头m12x1.25呀

你果然说得对,这是M12×1.25的细螺纹口,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