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鼻子里的铜线,必须上锡吗?

楼主(2022-04-17):
里面的铜线,不上锡会导致发热吗?
铜鼻子是镀锡的DT管式的,

网友:
不是必须上,上锡能防止以后铜氧化接触不良

网友A:
我是很想知道说铜耳之类的地方都是大电流的地方,热量都比较高,上焊锡不会化吗?

网友:
配电柜见过不少压铜鼻子的 但是真的没看见过焊锡的

网友:
理论上肯定上锡更好,实际操作看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很想知道说铜耳之类的地方都是大电流的地方,热量都比较高,上焊锡不会化吗? ...

如果有这么高的热量,就说明是假的铜鼻子了,只要是额定电流内的肯定不会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这么高的热量,就说明是假的铜鼻子了,只要是额定电流内的肯定不会发热 ...

我是今天修个开关,铜触点都烧穿了,然后我用电线里的铜丝穿过烧穿的孔绕了几圈再用焊锡焊上的,不知道这么搞寿命怎么样,测试了下效果暂时没啥问题,就怕热了以后焊锡会烧化。是个电瓶车的电门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很想知道说铜耳之类的地方都是大电流的地方,热量都比较高,上焊锡不会化吗? ...

谁说热量很高啊,大电流,你对应的是线径粗大了,依旧是不会怎么发热的啊
如果温度高了,只说明了,你使用的材料没到标准

网友C:
铜鼻子如果是开口鼻子,就需要焊锡;如果是闭口鼻子就不必了。

网友:
没有看到过铜鼻子上锡的,不管是高压还是低压,还是进口设备,从来没有看到过铜鼻子会上锡。液压钳压好就可以了。

网友:
越大的电流越不上锡配电柜都是只压 家用上锡更多是防止施工不规范压线压得不紧接触不良发热,毕竟改水电大部分是野路子不和做配电柜一样都是持证上岗

网友:
不一定,但是上锡后寿命长

网友:
我电动车接线排上头的铜鼻子发热 皮都化了     后来每个铜鼻子线头都用锡加焊    就没事了

网友:
多大的铜鼻子,多大的线,你要是10平以内的软线,最好都上一下

网友:
不仅上焊锡,还加焊接,岂不更好?

就是费工啊,机器压接很简单快速

网友:
铜会氧化发黑。上锡就更不容易松动能防止氧化导致接触不好发热烧线皮。严重的还会起火。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铜鼻子如果是开口鼻子,就需要焊锡;如果是闭口鼻子就不必了。

上不上锡跟是不是开口的有关系 ???

网友:
我做的电柜所有的端子都不上锡的,如果有螺丝拧紧的部位不上心挂到锡了容易造成拧不紧

网友:
压接内阻低,锡焊防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