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704硅胶,87硅胶,AA透明胶,说无毒,真的敢粘一些水壶,饭盆吗?

楼主(2022-04-17):
比如南大87胶,白的的,写的无毒啊。

合众AA透明胶。也说无毒。。。

敢粘什么水具吗? 比如竹筒,放水的。

铝合计,放水的。???

有毒吗?

网友:
冷水应该可以,热水估计不行

网友:
没用过  一般这玩意我都是换新  瓷碗用过鸡蛋清  不过效果不好

网友:
抛开计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一点外用没事。

网友:
我也觉得 是换新比较靠谱

网友:
事关到食品安全的能换新的还是换新的吧

楼主:
比如竹筒,放水的。

铝合金,铁皮,放水的。???

网友:
但不是食品级啊,应该不行

网友A:
理论上并没有毒。不过很多人觉得膈应。事实很可能大家买的金属材料都不一定严格符合食品级。

网友:
无毒不代表食品可用啊

网友B:
探讨一下,毒性和外敷内服有关系没,和剂量有关系没

网友:
我用过乐泰的水管螺纹密封胶,可以用在饮用水,这个是无毒的。

网友:
进来看看大家的意见,了解胶粘剂的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探讨一下,毒性和外敷内服有关系没,和剂量有关系没

当然有关系了

网友:
哥什么胶也不用,哥用松香酒精水代替胶水,绝对环保

网友:
没有毒性,意思是说就是可以接触的意思,并不表示可以吃下去

网友:
一般情况下,文化越低能接受的剂量越小。

网友:
毒对人体的伤害,,主要还是看量吧,

网友:
这问题问得好,提醒大家判断有毒无毒的划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并没有毒。不过很多人觉得膈应。事实很可能大家买的金属材料都不一定严格符合食品级。 ...

事实很可能大家买的金属材料都不一定严格符合食品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