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控制器坏了,能修好吗?

楼主(2022-04-17):
上次下班的途中骑行的时候快速过了一个很小很小的洼坑,然后就突然加不上电了,仪表灯亮,照明,转向喇叭都正常,到修理店换了一个控制器花了200多,这个坏的我带回来了想着看看能不能自己修好,以后有个备用的也好。 控制器拆开了背后有个地方黑了像是短路炸开过一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看着像短路了,可以查一查是不是铜箔开路了

网友:
帮顶,等大神来看

网友:
会不会是哪里松动了搭火导致短路了???

网友A:
看着是震动造成触点短路的多,检查一下

网友:
洗洗,补补就好了

网友B:
看着问题不算很大啊,可能就两个电容挂了而已。话说电瓶车控制器不用200那么贵吧好像?

网友:
这个估计是颠簸导致的电容焊盘有异物短路,看看电容是对哪供电的,很可能是降压电阻或二极管烧了,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
壳子摇一摇,找找是啥东东搭短路了

网友:
什么控制器要200多,感觉贵了

网友:
我的也是正常骑行,突然就加不上电了,也是检查说控制器坏了。换了一个控制器,结果导致所有仪表都不正常了。原装控制器也没带回。

网友C:
,新国标200多的控制器,是手工贵,还是控制器坑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是震动造成触点短路的多,检查一下

好像是的,还没开始检查的,下周休息在尽己力检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问题不算很大啊,可能就两个电容挂了而已。话说电瓶车控制器不用200那么贵吧好像? ...

希望是这样吧,太多其他问题我也检测不出了,那个控制器确实贵了些,但是没办法自己着急要,到他店里拆开断线接线测试没好,又换一个旧控制器先测试又出现异响然后又换了个旧控制器才正常,因为提前他说了新的拆开包装就要拿了 控制器没有问题就要买下的,所以我才叫他先用旧控制器先测试的,他也是辛苦了半天,虽然他说不买没关系也不收费,但也不忍白白耽误别人那么久,再怎么最少也得补别人个30块的手工费吧,然后车拉回家也得上百块吧,然后网购也的好几十块还得等几天用不上车了,总得加起来也得200多了,索性就他这里一次性弄好了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国标200多的控制器,是手工贵,还是控制器坑人了

其实就是他们控制器卖的贵,手工费他们都没收我的。检测出问题后,讨价还价过程中他们也说我要是愿意网购的话也没关系也不收我任何费用,但是那个拆开的坏控制器就不负责装回去而已。加上天色已晚,别家都已经下班关门了。要回去还的叫货车拉回去。想想拉回费和另买控制器也差不多要这个费用了,想想还是他这里买算了。

网友:
应该是道路颠簸的时候,什么短路了。

网友D:
拆开有没有掉出什么渣渣,比如焊锡珠子。
或者那个部位原件脚没有剪,颠簸时碰到金属外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开有没有掉出什么渣渣,比如焊锡珠子。
或者那个部位原件脚没有剪,颠簸时碰到金属外壳了? ...

当时没注意,现在也想不起来当时控制器里面有没有响声了。脚位是剪了一些的,跟其它脚的长度差不多,估计是颠簸后掉了锡珠然后弹到短路点位上了吧。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先处理一下打火的地方,再测有否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