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首款USB@WIFI6解决方案拆机与测评

楼主(2022-04-17):
RT,这个网卡应该是全球首发的第一款WIFI6的USB无线网卡了,

接口是USB3.0/USB2.0接口,无线规格是AX1800,

速率分别是2.4GHz@574Mbps,5GHz@1200Mbps。

唯一可惜的是该网卡仅支持80MHz频宽。

主控芯片是螃蟹的RTL8832AU
知乎也有一个评测:https://zhuanlan.zhihu.com/p/450020711

话不多说,先拆为敬

买了两个,另外一个没拆就退回去了。

其实还有一款USB3.0的网卡模块,就是下面的这个,是联发科的,
接口也是USB3.0接口,价格更便宜,性能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家睦 版主,我上传一些大小合适的图片的时候,老是提示服务器不支持那么大分辨率的图片,,但是图片实际的分辨率是合适的,发帖体验很糟糕啊,希望可以修复一下这个问题

楼主:
先使用一台网件的R8500旗舰机路由器与兆能M2的WIFI6路由器做一个实际对比,

电脑网卡是AX200

可以看到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使用的频段且无其他设备接入,以防干扰传输

接下来是RTL8832AU首次进行WIFI5网络传输试验
原机壳未拆未风冷,仅自然散热,广东地区室温

第一次掉速

第二次掉速

第三次掉速
还好,结尾没有掉速,要不然就太尴尬了
总结:该网卡WIFI5都跑不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家睦 版主,我上传一些大小合适的图片的时候,老是提示服务器不支持那么大分辨率的图片,,但是图片实际的 ...

https://www.yasuotu.com/在线图片压缩,一拖就行

网友B:
大螃蟹芯片 无屏蔽罩 看到这个心里就有数了

网友C:
100多MB/S,基本到硬盘速度极限了,还可以呀

网友D:
没蓝牙功能就一大号WiFi啊。

楼主:
进行第二次测试:WIFI6无线传输测试
使用原版外壳与天线,进行强制的风冷散热下

(后面裸板测试证明掉速可能与温度没有太大关系,可能是有外壳的时候影响了散热),

刚开始的速度平均85MB/s,,随后我拿走了风扇,速度直接断崖式下降了大概25%

随后我拆了外壳,拆了天线,裸板不风冷测试,实际速度曲线如图所示

原装的PCB天线不靠谱啊,,,,,

随后拆了原机的天线,改装了后装的PCB天线上去。。
你这原装的贴片天线跟原机的pcb天线有什么区别啊,,,
简直就是脱裤子放屁!!!!
而事实也证明这两种天线的差距很大

第三个测试:更换成外置的天线,裸板的WIFI5传输速度测试,不强制风冷。

速度上去了,整体速度还算可以,能跑满WIFI5的带宽

第四个测试:更换成外置的天线,裸板的WIFI6传输速度测试,不强制风冷。

换了外置天线之后,速度能接近WIFI6的极限了,但是不稳定。。

这个掉速是过热了??还是什么原因就不清楚了。。
后面我强制风冷之后还是一样的速度,可能是没有了外壳,散热好了。。

而且这个网卡多拔插几次之后,速度就卡在50MB/s,偶尔能上去。。
(一个大坑:你插上USB2.0网口之后再插上USB3.0网口之后,它还是默认工作在USB2.0接口下,必须重启才能恢复正常!!!)

这三张是加了散热片与外置天线的测试图,可以看到,曲线不是很稳定,还是建议大家用网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yasuotu.com/在线图片压缩,一拖就行

压缩了,图片放大就模糊看不见细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螃蟹芯片 无屏蔽罩 看到这个心里就有数了

毕竟是首款,有点问题也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多MB/S,基本到硬盘速度极限了,还可以呀

AX200最高支持2.4Gbps的无线速率,,,可惜路由器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蓝牙功能就一大号WiFi啊。

网卡就网卡,,要啥自行车啊。。。。

网友E:
有意思,USB网卡都有WIFI6了,当年100多块钱买过一个TP的USB网卡WIFI4 300M的,当时最高规格的了。

网友F:
其实MTK7921的M2模块性价比最高,黄鱼上40块不到就能买到,带5.2蓝牙,用最新的驱动,性能相当滴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MTK7921的M2模块性价比最高,黄鱼上40块不到就能买到,带5.2蓝牙,用最新的驱动,性能相当滴不错! ...

那个5G速率能到1.2Gbp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意思,USB网卡都有WIFI6了,当年100多块钱买过一个TP的USB网卡WIFI4 300M的,当时最高规格的了。 ...

器件就是这样子一代又一代的更新下来,逃不脱摩尔定律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个5G速率能到1.2Gbps吗?

我测试接近1G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测试接近1G是没问题的。

行,我也买一个回来测试看看

网友G:
折断了还能退款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折断了还能退款成功?

我买了两个,一个退,一个用,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