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只AD16-22LED数显(电压)指示灯

楼主(2022-04-17):
闲得无聊,用淘宝红包购得一只AD16-22LED数显(电压)指示灯,拆开看看内部构造,与大家分享。
外观(未接电状态)。方形面板3.2×3.2cm,开孔直径2.2cm,深度4.5cm。

尾部接线端子。

接电(基本准确,家用电网电压偏高)。

俯视。

蓝色塑料盖是卡扣的,一撬就下来。撬下塑料盖,露出接线端子,可以看到与电路板内部的焊线。

焊开接线焊点,拿开接线端子。

撬掉前盖板,拿出电路板。数码管是用贴片LED直接焊在电路板上的,前盖板是数码管造型。

再看看。上面一只LED正好对应前盖板的电压单位V。

板子。无字14脚单片机。

降压电容0.47uF/450V。

大功率的是限流电阻(51Ω2W),小功率五环电阻(21.8MΩ)是分压电阻。

全家福。

抄板电路图。

经对比,精准度还可以(作为指示用),内部与普通数显电压表基本一致,多了取自220V交流电的降压供电电路(单片机电源),测量范围交流24V~500V(估计低于24V单片机供电会不足)。还有电流表和频率表,稍贵,没买。准备把尾部去掉一截,安装到插排里。
谢谢围观!

网友:
电路简单,成品看着还漂亮

网友:
还有电路图,很好学习下

网友:
我买了个指针表,有时电网电压波动指针也摇摆

网友:
弄个插头,可以简单测试插座等的通断了。

网友:
不知道线性怎么样。

网友:
这东西没拆开,可能还敢用在500V的电路中;拆开看了以后,谁敢?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

网友:
感谢分享,这种是消耗红包买着玩的吧,正经用不太敢

网友:
蓝色的不错,装在排插上

网友:
就问准不准?样子小巧玲珑

网友A:
之前买过一个电压电流频率三显的,就是电流量程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买过一个电压电流频率三显的,就是电流量程有点大

在互感器里多穿几次。读书÷穿的圈数。

网友:
还是玩玩就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