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建兴固态128GB格式化卡死 该磁盘是否还可以修复

楼主(2022-04-17):
电脑WIN10系统,日常使用蓝屏死机,重启无法进入系统。重装系统格式化开始,多次分区无法格式化。固态硬盘是笔记本内置的,还没有拆卸下来,BIOS和PE均能识别,就是不能格式化。请教各位大佬,该磁盘是否还可以修复

网友:
在保地话送售后,不在保就拆出来尝试看能不能重新开卡,不行就换新的吧...

网友:
2246EN或XT,重开卡马上又生龙活虎,和新的一样

网友:
估计走保修难,早过保了。这应该是2246EN,可以自己开卡。

网友A:
2246en主控,东芝颗粒,重新开卡,没什么难度。

网友:
以前有一个差不多毛病,拆开发现缓存供电挂了,供电修好后发现开卡缓存不过,主控烫手,拆了闪存直接2246xt开卡用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46en主控,东芝颗粒,重新开卡,没什么难度。

好的,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准备买工具重新开卡试试,真没弄过。开卡情况再发帖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9126-1-1.html

网友:
果然是高手……

楼主:
转接口工具买错了。该固态硬盘不是SATA接口也不是M.2接口,而是MSATA。恢复工作又得靠后了

网友(2022-08-31):
我有一块liteon l8h-128v2g,也是同样的问题无法格式化,请教大神该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