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电视拔掉逻辑板至屏边板两条排线中任一条,画面就变成黑白双煞

楼主(2022-04-17):
创维55寸出现画面闪跳(见下图),怀疑逻辑板或液晶屏Y轴坏,试着拔掉逻辑板至屏边板两条排线中任一条,结果都是整屏画面从中央分隔为左黑右白或左白右黑,无其他显示内容,请各位高手帮忙指导一下故障何在?

网友:
我看这个不像是屏的问题,假货宝上买一块板试试???

网友A:
拔掉排线,显示黑白图像是正常的,
只是看图像有无闪烁或者竖条。
如果有闪烁或者竖条,就说明问题出在那一边。
建议把左边排线的20个脚屏蔽后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掉排线,显示黑白图像是正常的,
只是看图像有无闪烁或者竖条。
如果有闪烁或者竖条,就说明问题出在那一 ...

网上有人说拔掉一边排线后,另一边能显示图像,我这左拔右拔都显示黑白屏,没有竖条、闪烁或图像,不好判断哪一边出问题啊。顺便问下需屏蔽的20个脚具体是哪些脚位?我看逻辑板的两个输出排线插口,貌似相同脚位的外接元件还不一样?

网友B:
我发现拆排线,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拔一边另一边能正常显示,丝毫没影响,还有的是,不管拔那边都不能正常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拆排线,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拔一边另一边能正常显示,丝毫没影响,还有的是,不管拔那边都不能正常显 ...

看来我的情况属于你说的后者。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我的情况属于你说的后者。

拔掉排线后没有画面显示,只有黑白背景色显示,如果是纯黑或者纯白就是好的,出现条纹就是坏的。
20个针脚,我图片上有标注,仔细看,左边排线的右边20个针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掉排线后没有画面显示,只有黑白背景色显示,如果是纯黑或者纯白就是好的,出现条纹就是坏的。
20个针 ...

我周末才有时间去弄了。顺便问下你的帖子只提到了左边排线的屏蔽方法,有右边排线的屏蔽方法吗?去抖音搜到了“小书维修记”,他发布有几百个视频,但我找不到搜索框,不知如何进行精确查询(例如输入“创维”字眼来查),是因为我没有抖音账号的原因吗?

网友:
这种情况十有八九是屏坏

楼主:
已修复,现在能看了。
问题根源确实是屏坏,上网查了一下,这种LG屏的特点就是只接单边屏线时,不能出正常电视画面,只显示半黑半白。我分别断开左右屏线测试时,屏幕也未出现网友@玫瑰余香所说的竖纹(见其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7419-1-1.html)或其他异常,不好判断是哪一边Y轴坏了。
@玫瑰余香是按照抖音@小书维修记的视频来进行断Y操作的,他俩的电视都是损坏同一边Y轴,所以维修方法一模一样。我的运气不好,如法炮制后并未解决问题,只能尝试去切断另一边Y。网上未找到相关资料,只好自己摸索,还好最终搞定了。
这是电视机主板,跟@玫瑰余香的不一样,这不要紧,逻辑板一样就行了:

按下图屏蔽另一侧排线16个引脚即可:

网友(2022-10-11):
最近看了不少电视机维修,屏幕针脚恢复正常的帖子,这种情况是通病还是个体现象呢?

网友:
自己摸索,还好最终搞定了

网友(2022-11-16):
引用 楼主:
已修复,现在能看了。
问题根源确实是屏坏,上网查了一下,这种LG屏的特点就是只接单边屏线时,不能出正常 ...

没有换屏?

网友(2023-01-16):
占个位置备用

网友:
标记一下,或许有用。谢谢分享!

楼主(2025-08-03):
回来挖坟的,这台电视机修复至今仍在使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