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宽带送的Z86 IPTV被我刷机了,可以安装第三方软件

楼主(2022-04-17):
电信宽带送的ITV, 安装师傅说只能插网线用,里面的很多内容要会员。 他走后 被我刷机了,直接安装3方软件,还把被屏蔽的WIFI 开启了,哈哈,型号是Z86

网友:
撸主说:要保密,不然电信知道了会查水表...

网友:
不出个教程吗?

网友:
出个教程还能得M币哦

网友:
刷完了原来的功能还能用吗?电信的盒子看电视还是不错的,稳定,比一些直播软件好多了。

网友:
送的盒子,一般不刷机,直接安装第三方桌面,在安装几个APP,设置开机直接进入第三方桌面。
这样既可以方便使用APP,也可以却换到ITV上面

网友A:
刷机后原来的软件没有了,楼主可以联系电信取消机顶盒每个月使用月租扣款了。刷机后机顶盒安装其他软件不受限制。

网友:
那就说声恭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机后原来的软件没有了,楼主可以联系电信取消机顶盒每个月使用月租扣款了。刷机后机顶盒安装其他软件不受 ...

对呀,这也是个问题,我们这移动最开始抢市场的时候,IPTV免费送,后来市场抢下来了,老用户就变成10块钱一个月了,新用户不光需要10块一个月,盒子还要另外再交200的押金和100块的安装调试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