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也拆一个蓝牙自拍杆,遥控器可分离使用

楼主(2022-04-17):
某宝淘的,长度1米,手柄下部可撑开成小三脚架,蓝牙遥控器可拆卸分离使用,解锁更多自拍姿势。遥控器芯片上有三行文字YC1088 UGG427 2124QX,纽扣电池型号为CR1632。

网友:
有个同款,小米的,锂电池的,饿死了

网友:
买了一个oppo的 没有用过一次,放那里吃灰

网友:
有个支付宝积分换的,也是这种类似外观的遥控器,怕丢了,在上面打了个洞串了个线,就丢不了了

网友A:
之前数码值得买版块推荐过,买了个同款的,9.9元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数码值得买版块推荐过,买了个同款的,9.9元包邮。

亏了,我买的时候是13块多(双十一优惠后)

网友:
不带三脚架吗

网友:
自拍杆遥控器分离使用,相对方便一些。

网友:
这种装上拍照,感觉杆子随时要断掉一样,十分的不靠谱。

楼主:
手柄底部可以掰开成三瓣,就变成小三脚架了。

网友:
好精致的自拍器

网友:
产品看着不错,现在用的不多了,想肯定有很多的都在睡觉

网友:
我有一个华为蓝牙自拍杆100多官网买的比你质量好很多

网友:
不管是蓝牙还是3.5mm音频插口的,上年使用次数一只手能数出来,至少我家是这样

网友:
遥控器如此简洁,居然还不是牛屎

网友:
看着做工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