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小货车尾灯和仪表盘背光灯不亮的问题

楼主(2022-04-17):
一辆小货车,尾灯是LED灯,不管是打开小灯还是大灯,尾灯一个都不亮,仪表盘只有指示灯亮,背光灯不亮,前面大灯能亮,远近光都正常,然后就是转向灯都是正常,包括尾灯的转向灯(黄灯)也是正常的,听修汽车电路的说有可能是保险丝烧了,我拆开保险丝盖,一个一个仔细检查,没有保险丝烧了,都是好的,用万用表检查了小灯的保险丝,也是正常通的。至于方向盘侧的灯光开关,不管是打开小灯档还是大灯档,尾灯应该都会有灯亮起,结果白红黄一个灯都不亮,大神们,后面该检查哪里?

起初我也没仔细看保险丝对照图,找修车的来一检查,发现小灯继电器接触不好了,日,没想过小灯还会有一个继电器,如果看到图上的小灯继电器了,我应该也能把它修好了,后来换了一个新的继电器,我把旧的继电器拿去测试,是好的,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里边触点接触不良了。

网友:
把尾灯拆下来,先看供电正常不。

网友:
说得那么复杂,简而言之 仪表盘背景灯不亮,尾灯刹车灯不亮(那你试过踩刹车得时候尾灯亮不亮)
最简单拿万用表测量尾灯2根线在开灯之后有没有电压到吧,有电压就是灯坏了,没有电压再往车头部分找刹车尾灯的控制线在哪,这里我也不懂在哪。

车前头找到刹车尾灯控制线再测量下电压呗。

仪表盘一样的道理,拆下仪表盘检查

网友:
先看看插头吧,我那个车后尾灯总是莫名其妙的时亮时不亮,开始以为灯头哪里不好,换了灯泡重新接了里面的线管用了一段时间,后来又不行了,再后来我就不去修车那修了,但也不知道怎么拆车,一点点来,拆开后座上面的顶棚看到尾灯走线了,在后角上有一组尾灯的插头,把那头子上了神油来回抽插了多次,然后就没再犯过病

网友:
示廓灯与仪表盘背光是一路开关,俩都不亮先看下ACC供电是否正常,再就开关,线束插头

网友:
尾灯除了转向灯亮。其它都不亮,仪表背光与小灯,示宽灯是一组供电,你再检查刹车灯,与倒车灯亮不亮,小灯电路有问题,就是这样,不会平白无故不亮,感觉灯开关没有给小灯供电,先看看开关出来的保险片。

网友:
一般都是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