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继续折腾奇怪的3267+tsop32G闪迪颗粒,小白贴,请大佬多多指教

楼主(2022-04-17):
继续折腾奇怪的3267+tsop32G闪迪颗粒,话不多少上参数和图片,请大佬多多指教。多谢之前各位大佬的指教!
折腾了好几天,还是没折腾好,最后一张是报错图片。
3267AE短接SB4
参数如下:
flash_3267AE.dbf @ 45 3C A9 A2 7A 51 3D 10 03 09 05 06 00 8E 8E 8F 87 58 00 00 00 00 28 5F 1F 10 10 92 91 91 66 66 22 DB // SanDisk SDTNSIBMB-32G P0831 15nm TLC
ForceFlash-R1115.SET
45,3C,A9,A2,7A,51_0=3932
A3932=Sandisk,32GB(15nm)(8KP)(384Page),SDTNSGAMA-2DIE-016G_H45(Single)
Sandisk,32GB(15nm)(8KP)(384Page),SDTNSGAMA-2DIE-016G_H45(Single)=45,3C,A9,A2,7A,51,2,0,4,0,0,16,98,F0,19,52,DE,FF,0,60,0,1,0,7,1,A,30,2,0,FF,0,44,0,0003010604020907050C0A080F0D0B12100E1513111816141B19171E1C1A211F1D2422202725232A28262D2B29302E2C33312F3634323937353C3A383F3D3B42403E4543414846444B49474E4C4A514F4D5452505755535A58565D5B59605E5C63615F6664626967656C6A686F6D6B72706E7573717876747B79777E7C7A817F7D8482808785838A88868D8B89908E8C93918F9694929997959C9A989F9D9BA2A09EA5A3A1A8A6A4ABA9A7AEACAAB1AFADB4B2B0B7B5B3BAB8B6BDBBB9C0BEBCC3C1BFC6C4C2C9C7C5CCCAC8CFCDCBD2D0CED5D3D1D8D6D4DBD9D7DEDCDAE1DFDDE4E2E0E7E5E3EAE8E6EDEBE9F0EEECF3F1EFF6F4F2F9F7F5FCFAF8FFFDFB00FE01,,,,,

补充内容 (2023-7-18 11:29):
后来没有折腾成功,当时小白,现在也是小白,6楼的大佬说的没有试过,应该管用,颗粒送给大佬,无法验证,谢谢各位大佬的指导!!!!!!!...

网友:
闪迪没准要短上SB8

网友:
sb4不要,isp不要指定看是什么结果?
如果报错bad block over setting,就短接sb8

网友A:
楼上都是正解,选需要去掉sb4,并且要短接sb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都是正解,选需要去掉sb4,并且要短接sb8

去掉SB4报bad block over setting,因为软件里面没有这个颗粒信息,自己后添加的,是不是添加的参数不对,大佬帮忙看一下吧

网友:
对不对你都开不了,你这个片是2DIE 2CE的现在只能看到一个CE 这是有锁的 你短接RB角试试

网友:
闪迪不该短接SB4,你可以试试短接SB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