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普联TP-LINK archer C3150(US) V1美版拆机

楼主(2022-04-17):
首先感谢本论坛的一位网友,在我去小黄鱼买二手路由的时候,看中wdr7500,但是有N多版本,不知道有什么区别,于是搜索到本论坛的网友发的wdr7500  v8的拆机贴,里面详细介绍了7500v1-v8的各版本的硬件区别,非常感谢。正因为有热心网友拆机图,让我们这种小白受益匪浅,最终买了v6版的7500。后来了解多了,又想淘个路由做中继,听说TPLINK硬件喜欢缩水,那我淘海外版本archer系列应该会好一点吧,最后看中c3150 v1,主要是符合预算,100块拿下,听说和k3与ac88u一样的硬件配置,等我拆拆看看是不是真的。拿到手插上适配器开机,嗯,开关坏的,按3次才有一次卡得住,有两次卡不住还是会弹起来,哎,二手东西,无所谓了,大不了用胶水粘死按键算了。wifi有密码,捅复位开关,还原出厂设置,还是有密码,难道复位开关坏了?网线接电脑,admin登录进去,擦,全是英文看不懂,文字没得选,靠扫一扫翻译。进路由页面还原出厂设置后,wifi还是有密码,下载最新的160707版本固件直刷,wifi依然有密码,搞不懂了。页面全是英文可以接受,毕竟有翻译软件,最不可接受的是居然没有中继功能,那怎么无线ap?岂不是要做主路由,7500做无线中继?有没有大神有这路由带中继功能的固件?二楼开始拆机。。。。。

楼主:
把底下四颗胶粒拔出来,扭开四颗螺丝,掰开盖子,拔掉指示灯数据线,就看到一整块黑色散热片。。。。

楼主:
很明显,和k3一样,也漏油

楼主:
上面的是usb3.0,这是不是屏蔽罩?下面的是usb2.0

楼主:
处理器上面写着BCM4709COKFEBG  UI1650  P10,处理器旁边的那颗,上面写着H5TC2G63FFR。无线芯片上面的字最难看清楚,我左看右看各种补光各种擦拭,才看清楚大部分,上面写着BCM4366KMMLG  P30,只看清这些,还有的字实在是看不清楚。

楼主:
背面,擦,这颗是什么东东?貌似被换过,焊接痕迹都还在呢,上面写着25Q128FVFG,难道这就是还原出厂设置后wifi还有密码的原因?有没有人知道?

楼主:
这是什么鬼啊?8颗无线功放都没有硅脂,旁边全是电容电阻的反而有颗硅脂,反面正对着处理器,估计是给处理器散热的

楼主:
手机垃圾拍不清楚,只能描述,有四颗最大的上面写着PA5542 on310,应该是5G功放吧?旁边还有四颗小的,上面写着SKY1 5605 5121。还有四颗相对小一点的应该是2.4G功放,上面写着SKY 2623L 551KZ,旁边四颗更小的写着SKY1 5201 5459

网友A:
既然和K3一样,那就刷个梅林或者openwrt用用先。SPI闪存,用编程器备份后随便刷,比k3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和K3一样,那就刷个梅林或者openwrt用用先。SPI闪存,用编程器备份后随便刷,比k3好搞。 ...

天呐,这么复杂?我只会下载好固件,进路由浏览选中,按升级,就傻等升级完毕,其它的一点都不会,纯小白

网友:
能进系统还怕密码?wireless(无线)

网友B:
竟然不是缩水板

网友:
用料还行, 散热片是亮点.

网友:
散热片真够壮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竟然不是缩水板

他买的是海外版,不是"中国特色"的...

网友:
界面全部是鸟文的吗

网友:
不能恢复出厂设置,闪存芯片挂了,换一个同规格的闪存,把原来的固件拷进去试试

网友:
散热片好夸张 话说主控有那么热吗

网友:
唉  说好的中国人不骗中国人

网友:
美版是不是信号超强可以覆盖小区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