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个捡到的胆机

楼主(2022-04-17):
50元捡的应该是一位叫yjc 的高手做的,目测烧了一路,原料中规中矩,没出彩也没丢份。木头壳子,各种接插,牛罩子真不错。手里正好有不少电子管,修好再看看。不懂这个,请问是两边各安个6p1,中间安个6n2 吗?看短接了6p1丝印的。陶瓷的管座

楼主:
板子上有个三极管,还有个整流模块,不知道起什么作用?

网友A:
木壳子挺漂亮,还写着hifi18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壳子挺漂亮,还写着hifi1875

高手的情怀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板子上有个三极管,还有个整流模块,不知道起什么作用?

可能是给前面音量指示灯供电吧

网友B:
胆机里面也是些现代版的电阻电容,感觉有点混搭。

网友C:
第7张图电路板左上角有两只电阻已烧,旁边的电解也尿尿了.

网友D:
左声道烧了不少的东西。

网友E:
看起来还挺新的。

网友:
我还以为是手工搭棚的

网友:
看到一个电容怀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胆机里面也是些现代版的电阻电容,感觉有点混搭。

那些红绿电阻瓷片电容也有不少,后来全部扔了,实用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7张图电路板左上角有两只电阻已烧,旁边的电解也尿尿了.

烧了5个电阻1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还挺新的。

还行,上家估计没插好喇叭吧,烧了不少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左声道烧了不少的东西。

是啊,估计要大换血

网友:
虽说是捡的,还挺干净

网友:
真不错,50块钱值了

网友:
有一个电容怀孕肚子大了!

网友:
看左声道那边烧元器件的不少,能修好就收藏吧,毕竟胆机也是一种情怀

网友:
木头看着挺漂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