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直播:老电脑上NVme的SSD

楼主(2022-04-17):
第一步:找个老电脑:400大洋

就这么老的电脑~~

第二步:找个pcie转nvme转接卡  8块大洋

第三步: 闲块nvme的固态硬盘来   150大洋

第四步:接上nvme的SSD到转接卡并插入电脑

第五步:找一个速度块的usb3的小容量固态硬盘 我找了个16GB的 制作win11安装盘
上面那块就是
感觉不快~~换了一块32GB的

补充内容 (2022-4-21 09:45):
成功!!!

网友:
有PCIE槽的电脑不算老吧

网友:
我都没说话呢...

网友:
看起来要翻车

网友A:
楼上的E3   i5都在挣老,我的G31+E3300+IDE硬盘就不好意思发图片了。

网友:
E2220的机器还在跑XP。
LZ的机器要解决NVME引导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E3   i5都在挣老,我的G31+E3300+IDE硬盘就不好意思发图片了。

我的台机还是240+785的呢,只是平时用不上在吃灰,还有台本子宏基AC4739 I3 380M的太烂了,这台破本是别人碎屏的我把那个屏换上来了所以一直用

网友:
撸主SATA的SSD是不是淘汰了,要不小容量的送个给我?

网友B:
H61/B75的板子应该不支持NVME引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H61/B75的板子应该不支持NVME引导吧??

用带optionrom的盘可以支持,只要bios能认到就可以,退而求其次还能用clover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H61/B75的板子应该不支持NVME引导吧??

只要是uefi,哪怕是p43都行,老bios比较恶心,只有少数大佬尝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H61/B75的板子应该不支持NVME引导吧??

有些61/75可以修改固件,自己加个nvme模块,然后从nvme引导;不能加nvme模块的主板,可以通过clover四叶草间接引导nvme上的系统。

网友:
你这个太新了,中评

网友:
前年我的H67就用转接卡,并跟刘强东“借”了西数550的NVME做试验,后来又觉得老电脑用这个太浪费,然后七天无理由退货了。

网友:
又是这台电脑

网友:
需要自己重新刷BIOS才能支持NVme启动吧,这是项技术活

网友:
只要主板支持uefi启动就可以。

网友:
服务器cpu上win11.没tpm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H61/B75的板子应该不支持NVME引导吧??

我见过B85 H81的寨板能上NVMe的,还有著名的H61-X79也能上NVMe且也能引导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