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继续拆解松下几个小插座 National WH2163K/WKS112/WK3001

楼主(2022-04-17):
最后一弹,拆几个松下的小插座,少废话上图:

一个需要自己接线的小插线板,N标的松下有年代感了。

开盖。

固定螺丝依旧带弹簧垫片。

接线螺丝特写。

这是个墙插。

开盖。

固定螺丝不带弹簧垫片了。

应该是只能用单根硬铜线接线。

美标插座。

谢谢观赏!

网友:
铜片很厚实,做工很好。

网友:
细节很不错,防滑防松设计用心了。外壳看着厚实,不是再生塑料。铜条厚实。进线处有牙齿,第一次见到。

网友A:
日本原装产品看螺丝就知道,有个定位眼,这个我几年前就知道,最有特色,

网友:
用料和做工都不错。

网友:
做工相当的好,火零线还是防呆设计

网友:
看着就舒服,做工超级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日本原装产品看螺丝就知道,有个定位眼,这个我几年前就知道,最有特色, ...

什么定位眼???

-=-=-=-=-=-=-

网友:
这插座做工和用料很不错,看着养眼。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一看就知道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定位眼???

-=-=-=-=-=-=-

螺丝头部有个小凹槽,定位我自己取的名字,干啥的俺也不知道

网友:
是真黄铜的话就很好

网友:
这良心用料!外壳居然有陶瓷样的光泽。

网友:
果然鬼子出品,必属精品,不得不承认 !

网友:
虽说鬼子咯边电压低,相同功率,电流要大一倍,但是别个的做工绝对用心

网友:
都是全新的,哪里入手的?

网友:
做工很好,从造型到用料都很用心。

网友:
同问,在什么地方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