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 想给收音机加个蓝牙 请问怎么接左右声道

楼主(2022-04-17):
想给收音机加个蓝牙请问怎么接左右声道,最好是能把am模式改成蓝牙

网友A:
看功放应该是LA4600,有资料查的。
还有建议购买共地输出的蓝牙模块,不要买查分输出的,那样会有共地噪音,解决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
找到功放芯片,datasheet上会写着左右是哪个的。
不过,看你提问的方式,感觉对电子技术并不了解。问问论坛谁有空,寄过去让人帮忙改吧!

网友:
虽然你并没有明确表达你是想把“收音机当蓝牙音箱用”或是“用蓝牙耳机听收音机”,淘宝搜 蓝牙音频发射接收二合一,这个二合一都能实现。

网友:
淘宝购买蓝牙音频发射器插入收音机耳机孔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B:
感觉不应该改,改了就废

网友:
还有你想选择AM模式就是选择蓝牙输入的话,要先查到AM的音频输出和切换开关是哪儿

楼主:
自己能力有限,找不到am的左右声道,把la1265的第12角断开,把蓝牙音频板的左右声道一起接在那条线路上,随便找了个共地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功放应该是LA4600,有资料查的。
还有建议购买共地输出的蓝牙模块,不要买查分输出的,那样会有共地噪音 ...

把蓝牙音频板的左右声道接在la4600的10和9角上不好用,不出声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把蓝牙音频板的左右声道接在la4600的10和9角上不好用,不出声音

不是应该接8和10吗  9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应该接8和10吗  9接地

打错了,我是这么接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错了,我是这么接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不好用

你看一下你蓝牙模块的输出模式,应该是差分输出,L+L-;R+R-是不共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应该改,改了就废

改了会更加难听

网友:
买一块带继电器切换的蓝牙接收板,断开蓝牙时自动切换到收音机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