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手电筒驱动(MIX5315)

楼主(2022-04-17):
里面好简洁,1个芯片,3个检流,一个电容,L2的灯珠轻松上8w,那么问题来了,这是什么芯片,网上没找到

网友:
小巧精致,不错。

网友A:
有多少个档位?

网友:
既然敢叫驱动,应该是智能芯片喊一声“开灯”立马亮起来。

网友:
恒流芯片?现在的很多东西都这么简单了,还有些直接就一芯片,外围都没有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多少个档位?

标准的5档

网友:
是不是偷工减料的山货?

网友:
高端厂家,定制型号

网友:
类似我之前拆的一个YX8235方案,比这还要简单;电阻就是限流的,高亮状态相当于把电池电压强加上去了,低亮状态猜测应该是高速开关,因为不发烫,没测过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