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PSK-1501AD+ 这个维修电源怎么样?

楼主(2022-04-18):
之前几年收了一个二手电源,花了60块钱,今天拆开看看。

网友:
贵了,这种最多30

网友:
看着不怎么样

网友:
状况差一点,有毛不算秃子

网友:
佩服LZ,为啥不能来个全景图?

网友:
看不清楚,一般吧

网友:
如果可以说真话,那就是垃圾。。。

网友:
功率有点小吧

网友:
这种电源只值20元。

网友:
这做工这价位还行。能正常使用就赚了

网友:
好像不能调电流

网友:
20元  20元

网友:
不怎么样,早期修手机用的~

网友:
看处于哪个年代,现在看来是不怎么样了!

网友:
修手机可以,如果修其它的要用30v 5a的维修电源

网友:
变压器太小了,不值这个价!

网友:
看着是个老电源了,板子像是电木板子

网友:
款式太老了,性能也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