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金属探测器 检测墙内电线,水管走向的小电路。几个三极管就可以。

楼主(2022-04-18):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ommend_more_video.6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882787161/

楼主:
还有这个。。。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ommend_more_video.0

网友:
记号一下,有空在看看

网友:
这就是感应式试电笔,只是多了个蜂鸣器

网友:
很实用的电路

网友:
构造挺简单,线圈大一点可以探测土里的金属物

网友:
电路保存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可以有。。。没事d个备用。。

网友:
感应式试电笔

网友:
用了三个BC547,如果多用几个,再增加电压,会如何呢?

网友:
哈哈,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
会比万用表自带的感应档灵敏么?万用表自带的感应档根本查不到墙内的电线!

网友:
类似感应电笔原理,感应电笔还有蜂鸣器并且可调节灵敏度,还带灯光。

网友:
这个只能感应有电的线路吧?金属也可以?

网友:
可以去扫雷扫金了

网友:
钻孔遇到电线的时候不是很多。主要是钢筋之类的

网友:
大概是金属水管吧

网友:
这个只能检测到墙壁管道导线带电的情况,不带电就看不出了,水管更别说了

网友:
这个实用,做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