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星MERCURY企业级路由器mer1200g v1.1首拆

楼主(2022-04-18):
  mer1200g v1.0早就有人拆过了,今天拆个v1.1版本的,v1.1和v1.0从外观方面区别最大就是天线的形状,从v1.0版本的竹竿筷子换成了船桨刀锋,实际上信号没有区别,只是塑料外壳换了,换汤不换药,科技以换壳为本。
  登录页面开始使用域名melogin.cn登录,不再是v1.0只能使用192.168.1.1默认地址登录(其实v1.0更新了官方新系统之后也可以用melogin登录,但是出厂预装系统不支持,需要升级),背面标签处也多了无线名称和cmllt id?不是很明白这个id是什么意思。
  拆个机看看和v1有什么硬件区别,壳子大主板小

  其实有看过v1.0拆机的对比一下就知道了,没有区别。是的,硬件方面还是老朋友三件套,方案mt7620a+mt7612en+rtl8367s。内存是8MB 华邦 flash+128MB esmt晶豪 ddr2内存颗粒,内存不是很大,带机量应该也就40多,没有官方宣传那么厉害
  mt7620a,一颗很老的U了,从百兆时代跨到千兆时代了,只有三剑客好像仍热衷于将7620用于新产品,还出现了内置64MB ddr2内存版本的mt7620da,这颗U常见于wdr5620千兆版,5610千兆版和水星迅捷所有AC1200千兆款路由器
  2.4G部分有功放pa和低噪声放大器lna,但是即使有了功放,信号方面仍然见效甚微,因为这一套功放功率太小了,mt7620也没有内置功放,比不过TP-LINK的同一级别产品war1200l,毕竟war1200l那个是CPU是qca9563,本身信号就还可以,而且功放更好一点点,甚至还有屏蔽罩护驾,相比之下还是差了好多。
  5G部分更是重量级,mt7612en,直接啥都没有,耦合信号后直连天线,信号也是真不行,到了阁楼信号只有1格,甚至搜不到,war1200l则是qca9886外带两颗功放兼低噪放,至少还有2格信号(粗略测试)
  交换机芯片还是老朋友瑞昱rtl8367s,但是实际上好像根本跑不了千兆,只不过握手速率可以达到1000mbps,如果真的需要1000mbps还是别买三剑客的这些产品吧,或者使用多wan口叠加一下或许可以达到千兆
  电源部分一般吧,一颗固态电容,一颗电解电容,电解电容是1000μf的,固态560μf,
  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铁壳子还是挺大挺重,整机重量将近2斤,虽然是铁壳子散热却一般般,CPU温度挺高的,有时候甚至有点烫,机子有且仅有一片碳化硅散热,但是碳化硅散热片反而给了交换机芯片。
  总结,这个铁家伙打着企业级路由器名声,但是配置差,不如好大哥的war系列,也不如腾达的w18e,w20e。主要缺点还是很老的CPU、不达标的速率还有拉跨的信号和缩水的内存
  几乎入门级别产品,系统是和tp一样用的是VxWorks,可以管理ap和认证上网,其他功能比家用路由器多一点但是不是普通家庭必须用的。家用还行,企业还是算了,起夜急也没用

网友:
抛开价钱对比质量纯属耍流氓,水星和迅捷的企业1200基本都是150 普联和腾达的1200都要200以上

网友:
铁壳挺大,内容物挺小。

网友:
如果好用也行

网友:
这么大铁壳还没有内置电源,还不如TP多年前的企业级产品。

网友:
经典配置,基本够用了,特别是企业需要的是稳定,其次才是速度

网友:
浪费空间,这是卖铁皮

网友:
不谈价钱都是耍流氓

网友:
要不是因为那几个有线接口要这么宽,估计还能缩

网友A:
这种企业级的wifi感觉有点多余,都不如好好做个千兆有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企业级的wifi感觉有点多余,都不如好好做个千兆有线了

做个千兆有线都费电

网友:
好一个“起夜急”产品

网友:
U的库存多了,不用完不进新料

网友:
很好 很省料啊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这货的固件备份一下?我 有个WDR6300千兆版,芯片有散热片看不到型号,但感觉和这货一样,但系统是电信定制的,使用没TP的系统方便,想刷TP的试试。倒是不知道能不能刷openwrt.

网友:
对于三践客来说,加个铁壳就是企业级,换成塑料壳就是家用的。

网友:
这个刷个毛子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企业路由也太坑了吧,家用都不如

网友:
也就固件流控做的好点,做工还没好点的家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