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个未知厂家超薄筒灯拆解

楼主(2022-04-18):
      一个未知厂家超薄筒灯拆解,拆开看到里面使用了灯带结构,共36颗粒LED二个一组并联后再18组串联,功率9W。色温4000K,白光。

网友:
36颗灯珠才9W功率?楼主没上功率计测试下实例功率?

网友:
驱动咋没一起拆开看看

网友:
怎么吸顶的呢

网友:
这个不是吸顶灯  叫筒灯,,,,我买3元一个  买了6个还木有坏

网友:
4000K的温色不错的。

网友:
这个是超薄筒灯~

网友:
这个灯确切点应该叫筒灯吧

网友:
筒灯  电流110ma   这样搞热量能很少   适合开错孔上面有龙骨的地方用

网友:
筒灯确实也是吸顶灯

网友:
这个就是普通的吸顶灯吧

网友:
环形的灯带

网友:
这个是筒灯,不过灯珠搞法和以前的30x30平板灯一样侧边,需要匀光板,基板太薄散热其实不好,还不如贴于背板,不过功率不大,双并才110ma,看驱动80v-150v,应该是6v灯珠x18=108v,那么6vx18x110ma计算应该是12w?

网友:
铺子用的,修过好几个,柔性灯带,换灯珠技术活,我一般全换,0.2瓦单珠

网友:
现在都是侧照得嘛,感觉寿命不如以前的铝基板

网友:
功率往少了标?这厂家耿直必须赞一个。

网友:
这个灯散热是个问题,功率太大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感觉散热不行呢

网友:
价格几元钱

网友:
铝壳的散热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