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三星XE700T1C笔记本半拆解,成功清除BIOS开机密码!

楼主(2022-04-18):
亲戚给了台三桑笔记本电脑,是10年前那种变形本,已经闲置多年,电源也找不到,就一个裸机
网上搜了一下,电源是12V的,用的DC插头插头,但规格比较少见,是2.5x0.7的,下单撸了一个头子
充上电,发现还有开机密码,问亲戚,试了几个密码都打不开,真是悲催
网上解密的办法都不靠谱,大部分还把开机密码和登录密码混为一谈,浪费时间
记得好像笔记本不能和台式机一样能断开COMS电池清密码,但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拆前照例先上外观
正面

掰开可正常笔记本一样

但屏和键盘可以分离
其实就是平板+键盘坞站

键盘,带两个USB口、充电口和两灯
据说里面没电池,靠平板部分供电

这是坞站连接接口和固定卡座
和平板卡槽整个是金属的,轻度高

再看平板部分
大黑边挺明显

背面,看标签标配win8

型号等信息,应该是13年生产的

这就是拦路虎,应该是BIOS密码,只能干瞪眼

用塑料卡片沿屏四周划拉几遍,卡扣实在太多了
好在一番操作后,终于开了壳

底壳

带各种屏蔽、绝缘和导电棉

这里还有材质等标记

再看主角
电池占了背面一半还多

这是坞站连接板

这边是音频输出插座

两侧都是这种小扬声器
也能看出平板骨架主体是金属的,估计还是镁铝合金

Intel的6235无线网卡

超薄的风扇

主摄像头,螃蟹的方案

楼下继续

楼主:
SSD,还是三桑自己的颗粒,看着是换过

这个是256G,不出意外还是三桑自己的产品

这个应该就是CMOS电池了,待会收拾它

边上有个串行闪存,密码存在它里面就悲剧了

电池接口

哦,忘了还有只笔,这是笔插槽的位置
这笔不用电池,好,后来试用应该是电磁屏

先脱开电池

再拔下3V CMOS电池

等几分钟,开机就直接进系统

用里面的撸大师看配置,3代I5的,内存4G,即便现在做一般工作还是没压力

还弹出个窗口,意思是电池不行了,让偶换电池
可能是放太久了,不管它

这里遇到了奇怪现象:
脱开电池后第一次开机是没有密码窗口的,只要不关机(息屏没关系)就能一直正常使用,但重新关机后启动就有密码窗口

只能再次断开两个电池,再来一次
重新开机时按F2键进入BIOS界面,哦该叫UEFI了(脱节了)

看密码已经清除,但开机密码仍为ON,改成OFF吧
之后关机重启再没遇到过开机密码窗口

回装发现,电源键塌陷了
重新开壳发现是键帽凸点被开壳卡片给切掉了一部分

旁边屏方向键的正常键帽是这样的,软胶材质害死人呀

只能在电源开关上加装垫片抬高接触点,垫片就在开壳卡片上取,谁叫是你闯祸

好,至此搞定开机密码,可以畅快使用了,不过话说回来整个平板接近13寸,重量近2斤,单手持还是挺累人的

另外遇到的那个现象,即“脱开电池后第一次开机是没有密码窗口的,只要不关机(息屏没关系)就能一直正常使用”,这个算是bug吧
貌似可以等电池放光电后再充电开机进系统,这样就能绕过开机密码保护了

网友A:
元首没拆花花草草了,改测电脑了

网友:
拔掉电池,杀死密码!

网友:
配置老了点,做工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
这个笔记本也是带风扇的。

网友:
思路清晰,标准的清除密码程序

网友:
元首真是旷世奇才雄才大略足智多谋

网友B:
这货可以拿来当画板画画,电磁笔带压感的,我有台XE500开不了机了,想买给垃圾佬可是里面有很多个人资料不敢卖。

网友:
围观大佬,还在用i5/3代的路过

网友:
密码都能清除

网友:
还是不知道怎么清,拔电池?

网友:
三星这个设计还是很人性化的,亏电没有锁死电池、可以通过断电清除CMOS密码。

网友:
靠把电用光了清除密码是不可行的,BIOS电池是独立的...

网友:
设备长期不用时,最好还是把密码消除掉,否则将来还是给自己挖个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首没拆花花草草了,改测电脑了

花花草草也弄了,等出效果再发帖

网友:
坐等大佬下一贴  魔改电池  看样子这个平板性能还不错   还能玩几年

网友:
恭喜修复,哈哈,又能愉快的玩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货可以拿来当画板画画,电磁笔带压感的,我有台XE500开不了机了,想买给垃圾佬可是里面有很多个人资料不 ...

把里面的固态硬盘拆下来,资料就不怕泄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