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光易5口千兆POE交换机OPC9641拆解

楼主(2022-04-18):
我又双叒来了,继上次单位交换机进水了,这次买了台新的,考虑到原来10口的实际没有插满,这次就整个5口的吧

电源54V 0.45A

4POE+1电

背面

拆开后,这款是个复用板,电口可以改光口

主板背面,奇怪  为啥没焊二极管

电源主电容用的台系,小电容应该是国产的

DC-DC用的 上海芯龙 降压IC
型号:XLSEMI

POE部分,用的单片机
型号:WC35P7041A0Y

散热片就不拆了,毕竟马上要用
至此拆解完毕

网友A:
15.4瓦的输出功率是不是太小了点哦 ,你接的是几个什么poe设备,有计算过 功率吗

网友:
POE供电,也自带DC接口

网友:
散热器下面肯定是螃蟹的芯片

网友:
原来这种的电源用的是54V的

网友:
能跑到千兆吗?

网友:
千兆比百兆强大

网友:
POE贵不少吧,几十元买个普通5口千兆先用上了。

网友:
国标非标  海康是用48v电源我记得   我一般要买只会要求更多口  少了不要  哈哈哈

网友:
总输出功率15w多应该也够用了

网友:
公司用为什么不买大点的牌子的呢?比如 华为,华三,,

就算贵也不用自己出钱啊!

网友:
以前看到的POE交换机,多用于监控摄像头,百兆就够了。不知道楼主是用在哪里,需要这么高的带宽?超过1080P?

网友B:
10口跟5口差多少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口跟5口差多少钱呢?

可以买6台5口的

网友:
做工感觉一些粗糙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4瓦的输出功率是不是太小了点哦 ,你接的是几个什么poe设备,有计算过 功率吗 ...

单口15.4W,一般摄像头和网络电话类的完全足够,功率大的也不会用POE

网友:
功率有点小,用的地方不太多,摄像头少一点还可以。

网友C:
连摄像机不做好防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摄像机不做好防水吗?

自己往里面刷了三防漆

网友:
这个电源功率,也就可以带两台枪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