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疫情在家开坑新玩具:USB彩屏多协议快充桌面手机充电器(开源)

楼主(2022-04-18):
一直以来,都习惯使用多口的手机桌面充电器,为此,以前做了多个,包括著名的4USB极客充电器;后来手机快充发展迅速,各种协议层出不穷,导致多路充电器成本太高,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就一直搁置下来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SW系列的手机快充芯片,该芯片带有I2C接口,可以通过这个数字接口读出协议以及电压电流数据,并且可以通过寄存器设置进行快充控制;本来对于充电器的电压、电流检测等模电就是比较麻烦的事情,采用这个快充方案就可以完全避免了这类电路设计,直接从数字电路搞得即可,为此又有了搞桌面充电器的想法,于是就有了这个新玩具;

屏幕方面,我们还是采用SHMICTRL的屏幕,为了节约成本,没有选用大屏,选用价格最低的2.4吋320X240分辨率的屏幕,为了此玩具,我们还特意升级了屏幕固件,使屏幕支持I2C接口,于是一切就顺理成章的搞定了;

电路设计:

sHMIctrl液晶屏显示部分:

sHMICtrL智能屏的RX1和TX1可以支持I2C接口,在此电路中不是串口而是I2C口。

液晶屏5V电源部分:

通过DC-DC,将输入的9V~25V降低到5V,提供液晶屏供电;

I2C切换部分:

使用CD4052电子开关,切换I2C接口,某种意义上,本电路可以扩展到四路;

SW3526充电器部分:

CC1电阻切换部分:

通过扩展接口,控制MOS管的导通与否来控制CC1是否接5.1K电阻;

软件界面:

还支持界面换肤:

主电源板:

本项目全部开源,源代码参见附件,含效果图、原理图、PCB生产文件、源代码工程等全部内容

网友A:
想当伸手党,有没有套件出售?

网友B:
搞这么多输出电容并联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同问,有没有套件出售?

网友:
好高级的充电器

网友:
看着很NB的样子

网友:
我想看成品

网友:
相当于用一台小电脑来读取sw芯片的数据,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当伸手党,有没有套件出售?

下载包里有PCB资料,大家可以自行生产(包含各大厂商),反正开源;估计成本100出点头;不过那个SW3526芯片,除了周边24个管脚外,芯片底部也是一个电极GND,不仅是大电流的GND还是散热片;手工焊接非常麻烦;建议批量贴片,否则可能成功率不高;前一段已经有一些厂商联系我,应该过一段就有人生产出来了;到时候可以淘宝搜下;

也正在考虑制作一个CNC外壳的,貌似外壳很贵;但是CNC外壳是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这么多输出电容并联有什么好处呢

电容是SW3526官方图纸要求的,应该是通过不同的容量对不同频率纹波滤波要求设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是SW3526官方图纸要求的,应该是通过不同的容量对不同频率纹波滤波要求设定的 ...

哦,是这样啊,多谢

网友:
好是好,就是屏贼贵

网友:
功能很强可惜暂时还需求

网友:
不会这技术,只有羡慕的份

网友:
这也太强了吧~我的天!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好

网友:
不错,这UI设计的真好,怎么做的

网友:
感谢楼主开源,正好可以趁着疫情期间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