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必要买正经台钻吗,手钻+支架使用体验如何

楼主(2022-04-18):
有必要买正经台钻吗,手钻+支架使用体验如何

网友A:
这个得看需求啦,手电钻只能凑合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看需求啦,手电钻只能凑合打孔

只要相对稳定就可以

网友:
要是打孔量多, 要求定位精确, 还是很有必要的.
手钻容易偏移, 定位不准, 孔成椭圆状.

网友:
这得看自己的需求了,如果就是不差钱儿,当然上台钻;如果要对精度要求高,当然上台钻;如果就是自己简单用一用,那就随便凑合凑合吧

网友:
看你有多高的追求了!

网友:
要求不高的咋都行,要秋高的,连普通新台钻都觉得不行,非要以前很重的台钻或者铣床才行的

网友:
手电钻只能用于精度不高的状况

网友:
对绝大多数用途来说,台钻的需要还是小很多

网友:
看对精度的需求了

网友B:
手电钻容易打偏了..

网友:
对精度要求高的要上台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电钻容易打偏了..

不只是,还容易废钻头,不会打磨钻头只能买新。

网友:
我买的40多的手枪钻支架,用了一回就没用了,垃圾
支架本身不够牢固,稍一用力导致钻头偏移,跟手持没啥区别,而且手枪钻夹不紧,稍用力会脱出来
也就打打木头还行,金属就算了

网友:
精度要求高不适用!

网友:
都这么问了 肯定是想上台钻的 上吧 毕竟好点的支架也要小几百块钱了还没有台钻稳  真不如上台钻了 不过我的建议是都上 支架在不方便移动的位置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