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无聊拆个环形灯电源板芯片,放到显微镜下看看

楼主(2022-04-18):
一个坏的环形灯电路板上的8脚芯片

这玩意成本应该不超过十块钱吧

放到显微镜下看看

线宽4微米,线距2微米,还是挺细的,不过相比现在的5纳米制程,还是差距不小

这玩意应该是金的吧

上面还有字

网友:
只看到线路,看不出哪里是管子,能设计芯片的真是人才

网友:
高科技啊,看得很清楚。

网友:
400nm的光刻工艺?

网友:
显微镜,神秘奥秘世界的利器

网友:
这是什么显微镜怎么高级

网友:
高科技啊,看得很清楚

网友:
换了一种方式看IC

网友:
有个显微镜就是好啊

网友:
哪里产的芯片?

网友A:
这是多少nm的光刻工艺

楼主:
拆之前忘记拍芯片的照片了,不过网上找下这个图不难,就是这个

网友B:
这个电子显微镜?居然还是黑白的,可以测量尺寸

网友C:
光学显微镜应该看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子显微镜?居然还是黑白的,可以测量尺寸

又下脚的蔡司LOGO出卖了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多少nm的光刻工艺

这玩意还够不上纳米级别,两块钱不到的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学显微镜应该看不见

几十倍的光学只能看成这样了

网友:
蔡司的电镜,挺好

网友:
金相显微镜?

感觉图像色彩已经不真实了。

网友:
蔡司的扫描电镜,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