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珠江3004电源改可调教程

楼主(2022-04-18):
电源是珠江3004但是和其他的小板不一样  有大神知道这个怎么改吗

网友A:
原理是一样的,跑下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是一样的,跑下电路吧

嗯  也只能这样了   不过还是希望有改过的大神分享一下  谢谢

楼主:
其他电源运放上有2.5v电压这两个只有一组有  可以调压  但是要固定电阻  同相和反相任何一个加可调都会保护

网友B(2022-11-07):
我有方案和改法,电压电流可调

网友(2024-10-11):
引用 网友B:
我有方案和改法,电压电流可调

我需要,求分享

网友:
要画图才好分析电路

网友(2024-11-21):
引用 楼主:
其他电源运放上有2.5v电压这两个只有一组有  可以调压  但是要固定电阻  同相和反相任何一个加可调都会保护 ...

应该是欠压保护和过压保护没有去处,找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