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元感应灯建议大家改45秒延时

楼主(2022-04-18):
建议大家新的改成45秒基本很爽了,拉尿时间足够,只要你人一直活动就会一直亮,如果静止才会45秒后准时熄灭,FT100的方案可用,6脚下拉电阻改成270k就可以了,白天说成8脚了,现在改成应该是6脚,如下图:
一、FT100方案

二、QXRS012芯片方案的新的是22秒左右,要延时45秒改C8就是,改成360PF的样子,下图有计算公式

楼主:
三、MX8098方案(ZG0928),这是一个特别的版本,貌似此版本大家拥有量多,在2位坛友的帮助下@kkdkj 与@xuelang1979,终于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见于它是第一次出现,现把资料以图片的形式发出;大家自行研究

网友:
这是个人的测试结果,估计差不多

网友A:
卫生间这样放排插真的安全吗?

网友B:
原来是多少秒的?

网友:
淘了4个这样的感应灯,电池容量小些,改电池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卫生间这样放排插真的安全吗?

所以有时候理论的东西和实际的不一样,洗澡的时候墙上尽是水珠,多少年了我也好好的,

不过有一点要注意插排线入口位置我打了704硅胶的,作为密封,以免水进入插线板,

网友C:
你把8脚电阻图发上来呀,各版本不一样,看看你的版本是哪一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多少秒的?

原来15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多少秒的?

15秒原来,,,

网友D:
给你设计的拉尿时间是15秒,不许超时的你这改变游戏规则了,肯定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8脚电阻图发上来呀,各版本不一样,看看你的版本是哪一版。

我在你帖子里偷了两张图,版权费就不给了,一样的哈,

补充:此图是MX8098版本,R11(7脚)延时,R10(8脚)灵敏度,R6环境光控调节电阻,环境光越亮起控阻值过小了,环境光太暗起控阻值过大了

网友:
8脚下拉电阻改成270k,感谢分享

网友:
回头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设计的拉尿时间是15秒,不许超时的你这改变游戏规则了,肯定不行啊 ...

不够啊,经常拉到一半熄火,还要加上洗手时间简直不够啊

网友:
卫生间湿气大,插座估计弹片容易氧化

网友E:
改可调电阻,时长任意

网友F:
我家是这样安排的,走道上装两个3W吸顶筒灯,其中一个改限流电阻,改成0.2W全年常亮,另一个电路设计因素,只能改成1W不到点,非常亮,晚上就打开常亮;用好几年了,没有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可调电阻,时长任意

看资料貌似可以改到3600秒,也就是一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家是这样安排的,走道上装两个3W吸顶筒灯,其中一个改限流电阻,改成0.2W全年常亮,另一个电路设计因素, ...

你这相当于只用了一颗灯珠,对我来说有点暗,不过你说的走廊可能再加上白墙反光估计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