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7AE量产求助,不显示ID,没有ISP

楼主(2022-04-18):
我另一个同样正常的优盘参数如下:

请问这个ISP要怎么弄啊大佬们

网友:
焊接有问题,检查一下

网友:
同上,如果板子本身没问题,那就是没焊好

网友:
这么说吧,要不然没焊好,要不然板子挂了

网友:
确定板子和焊接没问题的情况下,就是颗粒不支持,我遇到过,搞了4片NW826,按说L06B的颗粒,双贴3267完全没问题,结果贴上就是没ID(ID 0 0 0 0 0),贴3281、903也是一样,但是贴到2246EN的板子上,一下子就主出ID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最后4贴到2246EN上,做成256G SATA盘了。

网友:
同意3楼的说法

网友:
L06B颗粒vccq1.8v,在3.3v电压下直接不认ID,电压改1.8v就好了。

网友:
改电压试试,还有加焊主控有惊喜

网友:
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2023-06-15):
颗粒性质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