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烧毁或炸裂或与这些参数有关

楼主(2022-04-18):
万用表测量时烧毁或炸裂或与这些参数有关,参数会印在插孔附近还有测试表笔上。大家注意了吗?

网友:
工业用要注意, 一般家用达到绝缘等级就行

网友:
看看9205笔座旁边的标注,你还信这个?
注重安全的话,老老实实国际大品牌。

网友:
不超范围,不插错,一般没事吧

网友:
          F记那个几十块钱的保险的好处是不小心用电流档戳到工厂的380V母线上表不爆,就烧个保险
          用一般的陶瓷充砂保险的表电流档戳到家用220V两端,表也不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