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米家空气净化器2S

楼主(2022-04-18):
淘来的一个米家空气净化器2S,故障是机器没反应,赌赌运气,电源板问题就好弄,要是控制板就GG了。
电源板还是比较好拆出来的,测量是电源板没输出,赌上了
再测量是电源板后级短路,由于后级元件很少,很容易就锁定到这颗整流二极管短路了(刚开始以后是后面那颗贴片电容问题,又想着是发财小电容了),之前也看到坛友是坏了二极管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6736

两颗SR5150并联,5A 150V的,拆掉短路的,用一颗先试机,成功点亮,后续马家下单了5A 200V的管子,两颗一并换掉吧。

淘来的,看到里面实在是太脏了,想着全部拆开清洁下,没想到N多暗扣,难拆死了,费了好大劲终于拆出来一堆零件了,剩下来就是清洗了,期待洗白白的样子吧

网友:
我有个一代的,也好多年了,刚出的那年买的。

网友A:
米家的电器好多都是黑色电路板的, 是防止查线路维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家的电器好多都是黑色电路板的, 是防止查线路维修吗?

显得逼格高嘛

网友:
赌上了,划算了

网友B:
这个有效果吗,多少钱收的?

网友:
这东西主要是滤芯贵不贵

网友:
黑色电路板看着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效果吗,多少钱收的?

有没有效果不晓得,20块收的不是很划算么

网友C:
第一代那个风扇还能直接拆开清洗,第二代之后不知道设计师脑子出了啥毛病,要拆开只能整体拆,时间长了之后风扇上面堆积了厚厚一层灰尘,然后空气质量还是显示为优,怪不得当初有人批判说滤芯外包装塑料膜都没拆放入,质量都能显示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代那个风扇还能直接拆开清洗,第二代之后不知道设计师脑子出了啥毛病,要拆开只能整体拆,时间长了之后 ...

就是不想让你拆的,灰满了就换新,哈哈。检测器在背后按钮(滤芯上方)的地方,那地方优就是优了

网友D:
买的2S,做活动买的,图个心理安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的2S,做活动买的,图个心理安慰。

是的,大环境下根本没啥用,除非整个家里都用,以前做活动买过1个,然后退了

网友E:
有一个第一代,用用还可以,时间长还要拆开清洗。

网友:
还是工业型的方便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个第一代,用用还可以,时间长还要拆开清洗。

据说1代的好拆洗,二代就是噩梦

网友:
这个最大的败笔就是出风口那里没挡板,会落灰尘到扇叶里面,

网友:
这东西就是个智X税

网友:
又赚到了,字数布丁

网友:
就是滤芯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