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金士顿U盘,SM3280+英特尔QLC闪存怎么量产

楼主(2022-04-18):
如题

网友A:
你这是3281,找毛子的集合包试试?

网友B:
qlc 的闪存最近稳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qlc 的闪存最近稳定了吗?

这QLC我还是第一次见,就是掉盘了,果然渣士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3281,找毛子的集合包试试?

不太懂设置,是看到这个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highlight=3280

网友:
吓一跳,还真以为渣屎顿用上了3280

网友:
你要是不写金士顿,我就信了这货绝对是3281刷3280的固件

楼主:
图二报错,是不是要设置参数
从主控来看,这货是假货咯?

网友C:
目测来看,是假金士顿U盘,而且你用错工具了,芯片精灵会给慧荣3281AB识别成,慧荣3280,使用慧荣3281黑片工具即可量产,考虑到是QLC,参数设定不好,可能会导致坏块筛选不干净,导致存储文件损坏,如果不会的话,给我100-150M帀,或者1~5元,远程帮你直接搞定

网友:
网上有教程 ,你找找,按步骤走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来看,是假金士顿U盘,而且你用错工具了,芯片精灵会给慧荣3281AB识别成,慧荣3280,使用慧荣3281黑片 ...

可以Q哈,我也学习一下 2766 10976

网友:
这qlc速度贼拉,我之前用3281贴过英特尔的qlc,那速度,简直了

网友:
还有,添加一个参数就能行了

网友:
一个3280价格顶2个以上的3281,你觉得顿能给你这么好?都上qlc了,你还想怎样?

网友:
说真的,我就是看到标题进来的,想看看哪款金士顿用3280的主控,准备下回囤一点

网友:
3281贴过02T QLC的  速度太拉了 基本没法用,开成SLC模式好多了,读150 写100 也不是太平稳

网友:
3281BB《紫薯布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测来看,是假金士顿U盘,而且你用错工具了,芯片精灵会给慧荣3281AB识别成,慧荣3280,使用慧荣3281黑片 ...

不是假士顿,正品金士顿都用过3281+TLC黑片,为啥不会用3280+QLC
目前的假士顿用的都是FC1179这种,设备供应商那栏是默认,不会填金士顿英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