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2269芯片的问题,搞不清楚VCC与VDD区别

楼主(2022-04-18):
12V电源原输出电压不稳,PWM芯片为L2269,用OB2269代换输出12V稳定正常。
测3脚Vin=21V稳,但是测7脚VDD跳动范围很大,从20V到71V

这里VDD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虽然说输出没问题了,但是这?
如下贴出2269引脚定义。

楼主:
另5脚外接NTC,实际电路上只有一个普通电阻。

网友:
一般来说,VCC代表的是模拟电源,VDD代表数字电源。
两者的地线有点区别。

网友A:
这个芯片的VIN是指直接从高压处由电阻限流过来的电吧,VDD应该是指经过开关变压器变换后次级绕组过来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的VIN是指直接从高压处由电阻限流过来的电吧,VDD应该是指经过开关变压器变换后次级绕组过来的电。 ...

Vin确实是,类似于 3842的启动电阻过来的VCC脚

网友B:
当接通市电时,整流后的310V先经过一个限流电阻给OB2269的VIN脚提供一个启动电压,芯片得电后开始工作,发出PWM信号推动变压器工作,然后辅助绕组再输出一组电压通过VDD脚持续供给芯片使用,这就是两个引脚的区别。另外OB2269的VDD引脚允许的最高电压是36V,你说测出来71V这有点匪夷所思,高出这么多,按理说芯片早坏了,而你却说后级输出正常12V…………

网友:
VDD跳动范围很大  是不是二次供电回路还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接通市电时,整流后的310V先经过一个限流电阻给OB2269的VIN脚提供一个启动电压,芯片得电后开始工作,发 ...

可能我的表太垃圾, 测稳定电压时候没问题,测跳动电压可能失真厉害, 有时候测310能跳出来1000,实际最大量程60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接通市电时,整流后的310V先经过一个限流电阻给OB2269的VIN脚提供一个启动电压,芯片得电后开始工作,发 ...

Vin稳定23,那么按理说Vdd是不是一定会小于Vin?

网友(2022-08-10):
好吧,根据你的描述可以确定的是你的表的问题,实际应该是没有那么高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