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开关电源上电亮灯泡,找不到短路点

楼主(2022-04-18):
一般的排查思路是什么?
整流的管子2个,开关管2个,整流桥 都没啥问题。

有没什么好的办法来排查?
烧鸡大法在串灯泡的情况下有用吗?
现在串着灯泡测310V 电容处只有22V.

网友:
多研究下开关电源原理吧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大家也不好判断

网友:
所有晶体管检测一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A:
断开开关管C极(或漏极),以此为界。再短路查整流桥、滤波电容(含吸收电路电容)、平衡滤波器等,不短路则查开关管本身及尖峰吸收回路、推动电路(是否输出固定电压到开关管引起开关管始终处于深饱和状态)、开关变压器本身(较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开关管C极(或漏极),以此为界。再短路查整流桥、滤波电容(含吸收电路电容)、平衡滤波器等,不短路 ...

这个思路 可以当标准答案了。

网友:
换板最实际

网友:
烧鸡大法在串灯泡的情况下有用吗?

烧鸡大法是用低电压烧,你串灯泡是要用220烧?

网友:
测下开关管ce或者是漏源电压看看。断开开关管栅极或基极到芯片的电路,上电看灯泡亮不亮

网友:
小菜一喋吧多种方法均可查到,一个万用表一把刀片一把烙铁,利用电阻档即可。

网友:
查不出的话直接上电 炸了就找到问题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开关管C极(或漏极),以此为界。再短路查整流桥、滤波电容(含吸收电路电容)、平衡滤波器等,不短路 ...

修好了,我自己SB,
把大滤波 装反了。那么问题来了,大电容装反,为什么会短路呢?不是充不上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好了,我自己SB,
把大滤波 装反了。那么问题来了,大电容装反,为什么会短路呢?不是充不上电吗?

水平不错啊,

网友:
用稳压电源分级加电压,查看电流情况

网友B:
我没修过电源,听大神说电容装反了会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修过电源,听大神说电容装反了会响的。

听大神说把电源保险去掉就不会响了

网友:
笼统了,从文字看是市电整流电容处电压22v,断电测阻值多少,先确定整流部分是否短路,然后再以及机往下查,烧机大法也不是这么烧的,找个可调电源,小电压接上,摸摸元件哪个发烧来定位短路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好了,我自己SB,
把大滤波 装反了。那么问题来了,大电容装反,为什么会短路呢?不是充不上电吗?

幸好你接了电灯泡,要不然就听见大鞭炮的响声了!

楼主:
灯泡大法会了,烧鸡大法还没搞过

网友:
灯泡法常用,测电压(压敏电阻、整流 电容  管 )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