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图拉斯65W氮化镓三口充电器(CDRA32)

楼主(2022-04-18):
图拉斯65W氮化镓2C1A三口充电器,型号CDRA32,故障是只有C1口有输出,C2和A口无输出,网上也没找到这款的拆解,正好拆开顺便看看什么问题
外观如图,修好后补的图了,先用胶布贴上,用一段时间没问题再用AB胶封起来

充电参数借用网点的宣传了,只有C1有65W,C2和A口这一路才18W,相比其他一些双C 65W,A口30W的还是要逊色一点
电流表测试C1口最大只有45W,不晓得怎么回事了,同时也不支持PPS

费了好大劲把外壳打开,超声波焊接很牢固,双面铜片+散热贴包裹,上面有些锈渍用砂纸打磨掉了

揭开散热部分,基本上都差不多的结构

整流桥部分

氮化镓主芯片,PI的SC1933C,很多氮化镓充电器都采样的,很常见

次级同步整流MOS部分

输出部分,三块小板垂直主板

C1输出小板部分,HUSB339  USB PD3.0 PPS协议芯片

C2小板

C2小板上,南芯SC8703QDER同步升降压控制器与四颗R03N041AP MOS管组成的二次调压电路,另2颗在另一面

C2小板上,南芯SC2011快速充电协议芯片

拆解部分就结束了,剩下就是修的部分了,C2和A口是一路的,C2口直接通过引线接到A口小板,那问题基本就在C2小板上了,
万用表实测C2小板上电容固态电容短路,而且下部有腐蚀,感觉是这颗固态挂了,那也算小问题了

拆下固态,实测固态是好的,但是翻折拆的过程中引脚断了,剩下的交给烧机了

就是旁边的这颗MLCC短路了,拆下另一颗实测22uf左右,补上一颗以及固态电容,修复完成

使用K40P实测充电,低电量下C1口才只能到16W,果然和官方宣传的温度低很相符,充电上不去怎么发热
其他的PD一般可以达到27W左右

网友A:
现在的快充基本是一次性产品,都不能修。

1.难拆 ,不可能无损拆开
2.灌胶
3.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快充基本是一次性产品,都不能修。

尽可能小损伤拆开
大部分是铜片+散热贴,少部分是灌胶的,华为系列喜欢灌胶
主体是开关电源,后级整流、协议之类的挺复杂的

网友B:
这三口充电器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尽可能小损伤拆开
大部分是铜片+散热贴,少部分是灌胶的,华为系列喜欢灌胶
主体是开关电源,后级整流、 ...

经常看充电头网,3个视频里有一块创可贴出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三口充电器做工看着还可以

做工可以,充电参数不怎么样啊

网友:
图片虽说小单还比较清楚

网友C:
这种贴片电容经常短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快充基本是一次性产品,都不能修。

这种还算对得起七八十元的,很多老旧的产品像耳机和灯具,一个一两百芯片便宜还是渣渣手焊的

网友:
看着做工还行

网友:
可以 不错的电源

楼主:
然而测试好了,装壳后C2和A口又罢工了

网友D:
看来病因比较隐秘,又得重新开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病因比较隐秘,又得重新开盖

还好没急着封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贴片电容经常短路,为什么呢

MLCC里面是叠层结构,收到应力层间容易破裂短路, 失效模式一般就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