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LED电源,UC3842芯片的启动电路问题

楼主(2022-04-18):
蓝色圈为整流桥,粉红色为 火线经过4个51K电阻给3842的7脚供电,测的7脚电压为0.59V;其它脚都是0电压;
用14V加到 芯片供电电容两极,8脚5V基准正常,可见芯片没问题。

这里为什么是AC-L火线直接给电启动,不是 大电解电容的正极给电吗?

楼主:
标记下大电容

网友A:
半波启动,静态电流或者待机电流省一半好吧

网友:
好像直接阻容降压启动能抑制电源打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波启动,静态电流或者待机电流省一半好吧

一针见血!
半波的电压给到 3842 供电,不够啊 只有9.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针见血!
半波的电压给到 3842 供电,不够啊 只有9.5V

7脚和地之间有没有个小电容,测一下容量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7脚和地之间有没有个小电容,测一下容量是否正常

没有电容表无法测,但我已经换了3个这个供电电容了 上电测过全部是0.5V左右
这样供电怎么能起针?

网友C:
启动电阻没问题话,更换一下那个小滤波电容,一般是47u50V。

网友D:
认真跑ー下,电路板子铜皮是否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启动电阻没问题话,更换一下那个小滤波电容,一般是47u50V。

换了3个电容都不行, 感觉这个 大神说的半波启动和 后面二次供电有冲突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认真跑ー下,电路板子铜皮是否断裂。

铜皮好的很,就是我把大电容 400V150uf的换成了22uf,这个会导致稳定供电电压过低吗

楼主:
修好了,大神说的3845 半波启动可能有问题,电压不足。
原51K电阻x4个我去掉一个,正常了。

网友E:
去掉一个正常?
这4个是串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掉一个正常?
这4个是串联的?

是串联的

网友F:
这样修好还是有隐患,再查查,能有电路图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修好还是有隐患,再查查,能有电路图最好

关于芯片的 半波启动,我从来没听人说过;
没有那个实力去查。 只是觉得半波出来的电压不到300V,搞那么大的启动电阻不行,根据直觉改的。

网友G:
你看清楚那根是火线连吗?把原图放1张,200K起动电阻很正常,一定是桥堆+   电容+   200K,到7脚,断电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看清楚那根是火线连吗?把原图放1张,200K起动电阻很正常,一定是桥堆+   电容+   200K,到7脚,断电测一 ...

没有原图,这板子走线很清楚了是火线连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好了,大神说的3845 半波启动可能有问题,电压不足。
原51K电阻x4个我去掉一个,正常了。
...

要说4个才200k,原来就能用,电压为什么就变小那么多,可能中间有变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