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 电桥,万用表测同一个电容效果

楼主(2022-04-18):
今天合拿一个100纳法的电容测量,这个电容是在电路板上坏了拆下来的,拿了几个电桥和一个高档的福禄克87v万用表测量对比,看看谁测得最准确。万用表开机可直接测量,电桥一般要开机最少热机几分钟以上,要不开机就测误差很大,特别是安捷伦u1731c。究竟谁最准确,对了,这个电容就是漏电了造成电路短路

网友A:
测这小电容楼主用的这都是高档表啊。

网友B:
只有一个表的时候不用纠结,表多了就该纠结哪个的结果对了

网友:
表多的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这小电容楼主用的这都是高档表啊。

这是大人的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一个表的时候不用纠结,表多了就该纠结哪个的结果对了

主要是不知道电容是在什么标准下失效

网友C:
当你有几个手表的时候,你就不知道现在多少时间了

网友D:
测试电平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电平不一样

电容好像对测试电平不敏感,对测试频率敏感

网友:
表的测试电路不一样,方法也不同,结果就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你有几个手表的时候,你就不知道现在多少时间了

以安卓为准

网友:
差不离就行了,再高级的表都有误差,一块表就没这纠结了。

网友E:
没有高档货,只有炮灰表的没有这个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高档货,只有炮灰表的没有这个烦恼

问题是有些表测不准的,同一电容,今天测试和明天测试差距巨大

网友:
电桥测电容时副参数更能反应电容的好坏,这个电容在100HZ下D值已经不对了,到100KHZ下更大。

网友F:
楼主是来炫耀表的

网友G:
偶的原则是:没有太大误差,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来炫耀表的

手上还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偶的原则是:没有太大误差,能用就行。

要是那样高档点的万用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