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啥,黑乎乎的?汽车盒子?

楼主(2022-04-18):
发现了一个黑盒子,左上角写着ABS

是汽车上的ABS控制器?还是ABS塑料?

不知道的品牌型号

看接口像是汽车上的物件

背面也没啥信息,固定螺丝
拆开

一个盒子尺寸的电路板

不知道是啥64脚芯片,MADE IN JAPAN

S2900A,和1.0KΩJ电阻

JAPAN的继电器吧,NAIS 是松下电工,总以为松下的logo是 盼娜萨尼克

一堆二极管三极管

另一个型号的三极管

背面

358C=LM358?
就这么个盒子,不知道啥用途

网友A:
这工艺应该是9几年日本的产品,老皇冠车上的?

网友:
这看起来不像汽车上的,

网友:
看这个板子感觉不怎么像汽车上用的。

网友B:
首先,第一,这个不是汽车的ABS,壳子上的ABS,指的是外壳的材质是ABS工程塑料。根据品牌来猜测,这应该是空调系统的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第一,这个不是汽车的ABS,壳子上的ABS,指的是外壳的材质是ABS工程塑料。根据品牌来猜测,这应该是 ...

也不知道,但是SANDEN是出车用空调的,

看着想空调蒸发器控制

猜测车用空调蒸发器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工艺应该是9几年日本的产品,老皇冠车上的?

同意,立式原件是一水的日本制造。

网友:
日本三电的压缩机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