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ROSE 拆解:易剪儿童理发器,改锂电池。

楼主(2022-04-18):
刚有宝宝的时候买的理发器。后来宝宝大了,可以去外面剪头了,这玩意也就闲置了。
最近疫情严重,居家马上一个月了。。。老公和儿子的头发也越来越长。于是就又把它翻出来了。

充电以后发现用几分钟就没电了。。。估计电池不行了。。。
拆了看看吧。
先把刀头拆下来。

这地方有两个螺丝

拆外外壳以后,里面还有壳。。。

拆下来的电路板。

我一直以为开关是上下推动的。
看到电路板上的开关触点,发现这开关触点居然是转的。

推一下位置会转。三个触点,打开时禁止充电,只有关了才可以充电。

里面的壳子周围有防水胶垫。

电机。

电池是两节1/2AA串联的。手里没有啊。。。

只能改锂电了。以前老公不要了的电子 烟里拆出来的动力锂电池。550ma容量也可以了。

对比一下个头。装进去完全不是问题。

把电路板上所有零件全部拆掉。打算继续用这个开关触点。

4056充电板一片。

这个是双面的覆铜板,背面直接上锡。

对好指示灯的位置,把这电路板直接焊在原来的电路板上。

焊好零件。充电电流设定500ma

锂电池加保护板。

热缩管包一下。

按照原来的位置装回去。

充电口直接改成TYPE-C。

原来的充电口扩孔。

固定好TYPE-C口。

装回壳子里。

充电口周围用硅酮胶填充。整体还是防水的。但是这个充电口进水的话,触点估计会氧化。
不过无所谓了,从没把这玩意丢在水里洗过。。。

充电中。。。

充好电以后,发现动力强劲,不过就是剪不下来头发。。。
后来想想可能是换了锂电池以后电压高了,电机转速快了。头发无法进入刀头上下齿之间,所以剪不下来头发。。。
于是又拆了一遍,电机上串两个二极管就好了。等过几天闲的长毛的时候,搞个DC-DC。

网友A:
我省几年的剪头发钱,老婆收拾头发一次还不够。

网友:
剪头发的我也试试换锂电,快是快了,但是剪发不理想,应该是太快了,头发还没进入剪刀口间就剪了,卡不住头发剪,后来就没用了换新的

网友:
我用3.6V的锂电池替换了剃须刀2.4V的电池,电机那个速度飞起,只是声音有点大。

网友B:
老公和儿子的头发也越来越长。楼主是个女的?

网友:
这个牌子的推剪质量还是不错的,当年买了一个用了好几年,也是用到电池废了加上孩子也大了,现在还放着吃灰。

网友:
我还以为你家理发用的是马刀锯或者菜刀,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公和儿子的头发也越来越长。楼主是个女的?

双胞胎的老妈,人生赢家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双胞胎的老妈,人生赢家好吧

女生爱搞电子的还真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女生爱搞电子的还真不多。

嗯,确实,估计坛里95%都是男性哈哈,活跃的女性估计就ROSE,雪妹子几个

网友:
这种理发器改锂电池,降压是个问题。最简单的是串二极管,改DC-DC要注意工作电流和自放电。

网友:
这玩意咋跟飞利浦一款长的一模一样啊

网友D:
居然电压过高,转速过快,头发没机会穿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确实,估计坛里95%都是男性哈哈,活跃的女性估计就ROSE,雪妹子几个

这两是同一人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居然电压过高,转速过快,头发没机会穿过去。

不一定就是唯快不破啊

网友:
这几年疫情闹的,一直就是剃秃子,开始不习惯  现在很享受,早上洗脸顺便头也洗了

网友:
比起修车,这个接地气多了。

网友:
是要串二级管降压,我的用了好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省几年的剪头发钱,老婆收拾头发一次还不够。

你老婆几年收拾一次头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