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教关于DTM0660真有效值的

楼主(2022-04-18):
1.这个主控好像出来有快10年了吧

2.看网上人说有的DTM0660可以真有效值,有的不能

3.到底怎么样能知道除了正弦波之外DTM0660的表是否支持真有效值

网友A:
我这个好像是这个芯片吧!有真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好像是这个芯片吧!有真有效

你的0660,但是有的0660是真有效值,有的好像不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区分,因为有的不是真有效值,但是在表壳上也写上真有效值

网友B:
0660出生自带真有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0660出生自带真有效值

好的,明白谢谢大佬!都10年的主控,不知道何时能淘汰,dtm0660这个单片机速度太慢了,

网友C:
0660是可选rms和平均值的,不过实际上没有哪个产品做成平均值。0660的速度是正常的算不上什么慢,基本上2次/秒就可以满足需要。至于淘汰,想想7106多少年了? 0660到现在也没见有深度修改的固件出现,我个人观点是0660还有提升性能的潜力。别用手机升级的周期想仪器特别是模拟和混合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0660是可选rms和平均值的,不过实际上没有哪个产品做成平均值。0660的速度是正常的算不上什么慢,基本上2次 ...

用了万用表一段时间,挺喜欢0660的,fy76这个表,平时只测dc和电阻,改了9999,挺准的,速度什么真的没感觉,准备买一个汉研的语音万用表,测量时候语音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