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拼多多上有山寨维拉了,RUIKE 6in1

楼主(2022-04-18):
牌子叫ruike

自锁头是常见的下压式,维拉的是推的

压环是不锈钢的

内藏6个头子

对比下,比Wera 816RA还大

网友A:
下压跟推有啥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压跟推有啥不一样??

我没说清楚,维拉的安装批头时不需要操作自锁扣,把批头捅进去就行了,拆的时候推环

这个是安装和拆的时候都要压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说清楚,维拉的安装批头时不需要操作自锁扣,把批头捅进去就行了,拆的时候推环

这个是安装和拆的时 ...

耐用不耐用?金属材质怎么样?

网友C:
我特别讨厌这种短头,应急还行,平常还是算了,哪哪都伸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特别讨厌这种短头,应急还行,平常还是算了,哪哪都伸不进去

赞同,只能拆那种露在外面的螺丝,现在大多数都是内藏的螺丝,根本就够不着。

网友:
螺丝刀这种头不是太好用。

网友:
这种结构啥的都无所谓,关键是头子耐不耐用,硬度多少,其他真的都是浮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特别讨厌这种短头,应急还行,平常还是算了,哪哪都伸不进去

这只是在说手柄,头子有长的啊

或者直接上竹节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耐用不耐用?金属材质怎么样?

材质看着还不错,耐不耐用不知道

网友:
当试了一下手边上推式国产地摊货,插入不需要压环,只是插入时较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特别讨厌这种短头,应急还行,平常还是算了,哪哪都伸不进去

用这种拆有的插线板  能急死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只是在说手柄,头子有长的啊

没有轻视楼主或者手柄的意思,只是有感而发。加长杆也用过,前面连接处一坨碍事,还是很多地方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这种拆有的插线板  能急死人

急的luan痛,特别是没其他工具又急着用插线板时

网友:
咸鱼买了一个,说是维拉代工的,锁定装置只能夹25的短批头,长批头夹不住但是靠里面的磁吸也能用,手感不错,直径粗力矩大,弹仓开启顺滑

网友:
得买一些长批头,不然好多的插座用不上

网友:
闲鱼上买过这款,不好的地方是弹仓卡扣用久了越来越松,最终不按按钮也会偶尔弹出来。

网友:
感觉价格低的都不太靠谱。

网友:
折腾到最后还是发现单只的固定批最好用,换头的都感觉有点松。收纳分类批头也很麻烦,现在箱子里一堆乱着每次要找也半天

网友:
换头螺丝刀还是配套长披头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