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买了个多功能测试仪TC1,效果很不满意,无法测量大功率管

楼主(2022-04-18):
手头很多拆机的MOS管和IGBT管子,
因为现在这些管子也涨价了,而且市面上也不容易买到性价比高的管子另外就是市面上的假货实在太多了,我在淘宝多次买到假的管子
翻新的能用的还好,
有的是管脚不对,有的是丝印错误,有的是根本就不是丝印的管子,而且瞎写的,
真是头大
想着这些拆机管子重新拼凑一下继续使用。
因为我的设备上是3个管子并联工作的。
想找到性能接近的,继续发挥余热

用万用表筛选不太容易,看到网上的视频用多功能测试仪可以看到多个参数
觉得不错,就网上买了一个回来,某多多买的,70多元。

收到后,使用发现效果实在不怎么样。
测试小功率的管子还勉强,大功率的IGBT和MOS管基本都不行。
看了下手册说,这个设备只能输出6毫安,不适合测试大功率的。
哎,算了,也不退货了,就当是个玩具吧。

其实功能还挺多,自动识别管脚,
可以测试电阻,电容,电感,稳压二极管,电池电压,,三极管IGBT,MOS,可控硅等等

大功率IGBT有时候测试正常

普通PNP三极管

大功率IGBT被识别成二极管,多次测试都一样

测试大功率MOS管直接死机,而且死机后只能拆开后盖抠电池,
这个设计很差劲,没有电源开关的,设备使用完后自动处于待机状态,

测试普通小功率MOS管正常

网友A:
买那种不带壳的好像很便宜

网友B:
电流很小 ,大的可控硅无法检测 我当初主要想测可控硅
话说我的没外壳便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那种不带壳的好像很便宜

谢谢,主要是没有达到我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很小 ,大的可控硅无法检测 我当初主要想测可控硅
话说我的没外壳便宜些 ...

不知道有没有那种电流大一点的可以测大功率MOS管的版本

网友:
还有点用,只是缺陷太多

网友:
谢谢分享让我知道了不能测大功率管。

网友:
我正在犹豫买哪个版本,楼主这样一说,我就不想下手了

网友C:
买的时候没看介绍? 这个主要是方便,插上自动识别。还能看到很多参数。搞维修还是有点用的。至于大功率管子,另说大部分都是击穿类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的时候没看介绍? 这个主要是方便,插上自动识别。还能看到很多参数。搞维修还是有点用的。至于大功率管 ...

卖家做广告描述都是突出优点
隐藏缺点

买回来自己用了才知道
虽然也可以退货
算了,几十元也不贵,
就当一个玩具了

网友:
将就用吧,哈哈

网友D:
我买的T7,平时多是测量中小功率,一般维修测试还是挺方便,还可以测试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T7,平时多是测量中小功率,一般维修测试还是挺方便,还可以测试遥控器 ...

我这个也可以测遥控器的编码,不过对我没什么用

网友E:
大功率IGBT和磨死管还是用可调电源+万用表测导通电阻可靠,还能判断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功率IGBT和磨死管还是用可调电源+万用表测导通电阻可靠,还能判断假货。 ...

谢谢,实在没有办法,也只有这样了

网友:
去年一直发烧想买个这,最后压下来没买,怕买回来还是吃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