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ctek multi us 7002 汽车12v/7a电瓶充电器

楼主(2022-04-18):
闲的无聊 看到咸鱼推荐一个ctek充电器坏的标价150  果断砍了一刀100 卖家同意付款

到手看到插头是美标一大一小就知道110v充电器插入220v 烧了,拆开发现真烧了 nfc炸了,再仔细看反面一个三极管东西炸裂 附近还有一个电阻烧毁

坏掉三极管看样子跟旁边的a7w一模一样

拆下导热片 mos管也炸了 由于卖家拆过 碎片不知道掉哪了 幸好有同型号充电器 丝印07n06c3 但是版本不对电路有所区别

拿万用表慢慢测量坏了好多零件 ic也短路了,果断拆下再测零件 发现烧了不少 一个个淘宝买(虽然有一个同型号坏充电器,但是怕上面零件是坏的,只好买新)

等了几天天,零件到手一个安装回去

换下的坏零件

由于坏的电阻没有参考电路,只好直接上
(原电路为倍压电路,直接挖断导线)

本想改电容为耐压450v电容,后来觉得成本又变大了,原电路是两个250v 220uf电容串联,同尺寸电容只有80uf 买两个到手还要再改电路,麻烦,直接用原电容。
其实这个电源修的心里没底,因为高压用的运放不是专业电源ic 电路图有点看不懂,只好换零件 一个个换,觉得异常就换。

高压控制器
HEF4069UB是通用六路反相器。它在以VSS(通常接地)为基准的3 V至15 V VDD建议电源电压范围内工作。闲置的输入必须连接到VDD、VSS或另一个输入。
不过再youtube看到原理图了,大致了解工作电路 电路比较另类

首先有一个11v左右反相器工作电压,没有电压 电源无法起振(直接测量旁边电解电容两端有没有这个电压,结果没有 拆掉hef4069 电压有了说明集成块坏)

下面是高压电路图  (视频截图)

电路非常简单,就一个电阻电容 换ic狠容易排除此部分故障

可以发现光耦直接控制mos

下面是ntc超温保护电路

实际电路有些许区别,大致原理相同,高压击穿,直接把跟高压相连零件全换掉
加上36v维修电源 发现居然直接工作了,但是测量次级电容电压有25v 不是12v 一度怀疑万用表坏了,唯一没法换就是那个烧毁电阻,网上没搜到这个版本电路图,没法下手维修,测试差不多1000欧姆 只看到四位电阻位数0 第一位好像是2  感觉只有两百多欧 换了一个33欧上去 电压不降反升,看了原理图估计六脚光耦也坏了,拆另外一个坏充电器光耦 发现电压正常9v左右 设置供电模式输出13.9v  基本正常,但是装机后发现电压变成14v了 (出厂应该是13.6v)估计是电阻不对或者换的光耦线性不一致 有差异

就此完工,合计成本149元 人工费额外  顺利消磨两天光阴

这个充电器美国型号为multi us 7002  其他地区型号为mxs7.0 还有很多衍生版本
补充电压调整方法
高压侧驱动mos管电阻烧毁只看到开头是2尾号0电阻 估摸是4位电阻2200,那么就是两百多欧姆电阻,

被我替换33Ω电阻13.6v实际14v电压偏高,更换2200电阻也就是220欧电压13.8v上下还是偏高,又在上面并联一个大电阻使电阻变成203欧姆,但电压还是13.8v上下基本没变,说明再动高压侧电阻基本上没意义 直接修改低压微调电位器

低压电位器又三个电位器,第一个是最大电压调节,第二个是电压调节,第三个是电流调节(这个不用动)
建议调整前拍照留存

调整前把充电器设置供电模式,应该输出13.6v 但是这个电源空载稳压非常差,有0.2v上下波动,要加负载后测量调整,我直接在主板输出点测量电压调整为13.6v
第一个电位器调整电压没任何改变,第二个一动电压马上发生改变 调整到原厂设计输出值不动,充电测试 电压为14.36v 比额定小0.04v 忽略不计
第一个电位器应该是最大电压也就是再生模式最大15.8v限制电阻,但是电瓶没坏电压无法降低到12v以下,无法启动活化再生程序,只好按图片原位置调整回去

网友:
这得有点理论功底,重要的是折腾的乐趣

网友:
路过,进来观摩一下

网友:
下的功夫不小

网友:
成本不低呀,不论是人力还是物力~

网友A:
100买个坏的?这价买个新的12V充电器

网友:
你这元件买的有点贵啊,像你这种买的比较杂的情况应该到优信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买个坏的?这价买个新的12V充电器

奔驰宝马保时捷原配充电器,二手的还要加个0才能买到

网友:
原件坏了不少啊。

网友:
技术高超,变废为宝,

网友B:
没啥意思,我发现豪车的电子配件都一般

网友:
算了一下 元件价格53.3元,确实很杂,应该优信买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啥意思,我发现豪车的电子配件都一般

这玩意有那么点智商税意思,可能用户群体不同,觉得便宜的不可靠把车搞坏了不值当。卖便宜了反而没人买。
豪车本来效率就少,注定不会频繁迭代更新,所以电子零件都很普通,但是零件太便宜不注意支撑车售价

网友C:
这电瓶充电器做工看着不错,用料越多的,修复起来越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瓶充电器做工看着不错,用料越多的,修复起来越麻烦。

有原理图经常修开关电源人会觉得非常简单,我修这个纯粹是拿万用表测量,看到一个零件坏就买对应零件,这个电源对于我这种是懂非懂人看到非专用电源ic 两眼一抹黑,用六位反相器做电源管理感觉不可思议,不能理解幸好youtube上有人发布维修视频里面有图纸,凑巧修好

网友:
豪车充电器也不过如此呀,做工不错,但是看那两个大滤波电容牌子就

网友:
买个拆机服务器电源不香吗

网友:
这回修复的成本不低,享受过程的乐趣了

网友:
看楼主这个叫精准购买,精准排查,精准维修

网友:
一般人修不了